求助!~油门不会调整。求大神!~

楼主(2015-08-16):
油门效正过了,加大油门的时候,前两个电机油门较大,后面两个较小,出现后仰,不敢再加油门了,是不是没上云台和运动相机的问题(主要是现在暂时先不打算上。)
问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是在校对电调还是在遥控里微调?  本人刚入魔。。。。。。。

楼主:
我顶顶顶!~!~!~求大神

楼主:
没有人吗,我顶贴~~~~~

网友A:
先检查电机,桨有没有装反。重心最好在几何中心,飞得更稳,重心偏移的,起飞离地是会有偏移,飞起来后就正常了,因为飞控会自动分配电机输出功率发到飞机保持平衡。so,你可以搜搜,有人单个机臂挂3s电池飞行,一样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机,桨有没有装反。重心最好在几何中心,飞得更稳,重心偏移的,起飞离地是会有偏移,飞起来后就正 ...

嗯,我在试试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