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摄像头归中抬不起头

楼主(2015-08-16):
飞精灵3的时候,按遥控器北面的按键可以一间将摄像头向下90℃和归中之间切换。但是悟上面好像就没有这个功能无论是双控还是单控操作下。另外悟的归中只能做到超前,但比如摄像头如果归中前是朝下的,那么归中后依旧朝下,俯仰那个轴无法致中。所以想问下这是固件或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我这机器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以为是遥控器坏了。其实是软件,里边有个开关,打开一下就好了。这个原因就是我当时用精灵三的遥控器飞过之后。然后再换回来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A:
想起来啦,不是开关,是选项,就是旋钮控制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啦,不是开关,是选项,就是旋钮控制的选项

请问具体在哪里设置啊?问了大疆客服说没有这个功能,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在哪里设置啊?问了大疆客服说没有这个功能,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咨询了客服,的确没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客服,的确没这个功能

上面那个兄弟说有我怕客服不懂,打了两遍问的,都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