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耐用性阶段报告

楼主(2015-08-16):
实际180CFX已经飞了蛮长时间,机体虽然虚位大,但性能一直保持,因为只小炸过一次,不敢随便下结论。。。
第二炸是超级大惨炸,炸完之后,为了验证机器性能,换了尾管、传动轴和舵机齿轮,没有换横轴和尾中联,自己把横轴和尾中联敲直,又试了一段时间,性能依旧!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是否最终会射桨。
按照这段时间的经验,已经将其当成大机使用,只在外场飞。
耐用性可出一中间报告:比较耐用,一贯B牌的风格,尾巴的消耗偏快,但是,很大的虚位都可以保持良好的性能。其他部位、轴承无明显消耗部件
这也再次说明,帅呆斑竹的180不好飞,纯粹是没调好。

网友:
尾巴的虚位是必须的。。你可以试试吧尾巴波箱锁死,就没法飞了。起飞过程中有一段转速超级震。只有松开尾波箱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