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尾问题

楼主(2015-08-16):
请问:V尾是那边向下就向那边转吗?谢谢!

网友A:
同问,转向和 升降 是不是都在V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转向和 升降 是不是都在V尾。

对的,转向和升降有互相干涉现象,免不了,就是结构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转向和升降有互相干涉现象,免不了,就是结构简化,

还会干涩啊, 我用左手油门,意思打副翼 ,就连着方向舵一起打啊,对转向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飞倒T尾的飞机,一般转向只靠副翼,  方向舵几乎用不到。

网友:
也想做V尾的,还没尝试。做长细机身的滑翔机型好飞,还是纺锤型的快速机型好飞 ?

网友:
没飞过V尾

网友:
但是摇控器上有V尾设定的,边设定边看变化应该能调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