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华坑02s舵机中立点调不平

楼主(2015-08-16):
华坑的v120d02s
舵机
中立点始终调不平,开机通电后用微调调平,重新上电又恢复原来的样子,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还是舵机出问题了

网友A:
舵机间隙大了,要换齿轮

网友B:
无副翼机,据我所知,只有130X是可以在遥控器调微调,其他所有的机器,在遥控器调微调都是没有用的!
120的原装三轴是无法单独调舵机微调的,飞吧,没有问题,那么小点的机器,没必要纠结

网友C:
上电开控,摇杆,微调全调到中点,然后,拆下舵臂,对正中点的位置装上,万事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帮顶
谢了

网友E:
v120d只可靠推杆調平十字盤的.

网友F:
要是按照楼上说的已经调了之后还不好使,那就是舵机里的电位器不行了,网上有卖了我换过,一块五一个。d s三七舵机的电位器。这个电位器普遍质量不算太好,就是说买五个可能有两三个好使。一边换一边就能试出来,好使的电位器能使老长时间也不用换,不好使的一按上就是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