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1,PosHold模式高速飞行后抽风,求大神分析日志

楼主(2015-08-16):
有句话今天终于相信了,起飞前无论如何不能给飞机拍照,否则可能是遗照,先上张遗照

先报配置吧,Daya550改飞越电机座轴距至675mm,JF3508 kv580,飞越T系列14寸碳纤桨,CUAV APM2.6刷3.2.1固件,7M GPS,4S6000电池,其他都是大众化配置

由于北 京禁 飞,禁 飞范围已经到延庆,突发奇想到官厅水库拍草原日出不错,下半夜出发,抵达官厅水库刚好5点,天蒙蒙亮。先一块电池热身,GPS数一直维持在10以上,Loitor模式稳稳当当的飞,
第三块电池飞的有点远,回程也想试试高速时云台稳定程度,切到PosHold模式飞回来,松油门准备降落,
突然高速向一个方向窜(见视频1分13秒),立刻切自稳大油门维持高度救回来了,降落后发现GPS支杆固定不牢可能高速时掉下来了,被夹条绑在支杆上。
请教大神,突然抽风跟GPS有没有关系?还是因为高速运动,送杆后APM自动刹车造成的?

换块电池继续飞,看风景不错给拍了张合影,变遗照了。。。
回程路线上因为下面除了风机什么都没有,又切到PosHold模式试试,这次杆量很低,松杆也很柔,结果1分07秒突然抽风坠地,切自稳没有任何作用,砸到荒废的马圈外面,见视频

损失如下:
机架:两个机臂、两根脚架、下中心板、云台支架,还有折断了两根桨
山狗坠地的时候甩出去了,只捡到两个碎片,相机不见了,赶往坠机点路上,看到两个当地村民,可能机架比较大也看见我过来了,怀疑山狗是被他们捡走了(因为后面在坠机点附近足足找了一个半小时,杂草堆、碎石、连马粪都没放过,只找到两个山狗的碎片)
其他电子设备、动力均无损失。
另外因为选的是早晨五点多的草原,人畜均在睡觉,所以也可以比较尽情的飞。
日志已上传到网盘,请大神帮忙分析炸鸡原因,初步怀疑跟APM刹车有关,其他实在看不出来了

网友A:
气候,可是是遇到气流或波谷之类的,最就是震动。当然气流也会造成意外的震动致陀螺仪失灵。这是很常见的,只是大家不知道有这个因素的存在。
你是早上的草原,气流多变是肯定的,飞滑翔机的老鸟就能很好的利用这点,但多轴只能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候,可是是遇到气流或波谷之类的,最就是震动。当然气流也会造成意外的震动致陀螺仪失灵。这是很常见的, ...

应该没什么气流,因为所有风机都停转了

网友:
跟GPS无关,全程精度没掉,
第3分钟是高速时水平震动(垂直还好)引起的蹿升,检查看看桨平衡等或电机是否松了,
最后是没电掉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什么气流,因为所有风机都停转了

上升,下降的气流,是影响飞行的,但不影响风车,不是这点都不知道吧

网友B:
目测丢电压、电调保护,没能再次启动

网友B:
看到了遥控输入数据,掉电后,油门推起动作是在情理之中,可是 遥控的俯仰和横滚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丢电压、电调保护,没能再次启动

当前电流看的是curr吗?我看第二次抽风时,峰值电流达到70A,电压突然下降是不是可以说明电池有问题?6000mah的电池连12C都没到呢但是第一次抽风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遥控输入数据,掉电后,油门推起动作是在情理之中,可是 遥控的俯仰和横滚是怎么回事?

看它不停的在旋转,想往回救让它停止旋转,以前玩固定翼养成的下意识

网友C:
APM炸到你妈妈不认得你去,还是老老实实NAZA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炸到你妈妈不认得你去,还是老老实实NAZA

算了吧,前后新旧两台naza 都一边抽风上墙了, apm表现良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它不停的在旋转,想往回救让它停止旋转,以前玩固定翼养成的下意识

可是多轴不需要,飞控会保持平衡。从部分数据看 飞控电压是稳定的,炸鸡前一直在工作,猜测飞行速度过快,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电流消耗过快,电池扛不住、掉压。电流从悬停25A 飙升到75A,后来落到5A 左右重新回升,不过这时候已经接近地面,来不及自稳了。 可是右会有什么状况会消耗掉那么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炸到你妈妈不认得你去,还是老老实实NAZA

NAZA,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多轴不需要,飞控会保持平衡。从部分数据看 飞控电压是稳定的,炸鸡前一直在工作,猜测飞行速度过快 ...

我觉得是自动刹车,因为在osd上看到电流上升过快,收杆时apm自动刹车,因为之前速度比较快,所以刹车的电流也很大。看来以后电池要测试下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多轴不需要,飞控会保持平衡。从部分数据看 飞控电压是稳定的,炸鸡前一直在工作,猜测飞行速度过快 ...

第一次抽风什么原因呢?自己往一个方向跑

网友:
这大风车不就是个大磁铁吗,为何不担心风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升,下降的气流,是影响飞行的,但不影响风车,不是这点都不知道吧

问题是从来就没有纯情垂直风!所谓的下洗衣流也就有那么一点向下的趋势,明显了叫下洗衣流,风车只要有风就动,

网友D:
请问,楼主能否再分享一下以下信息:

1 使用的是什么电调,做了怎样的设置;之前做大机动飞行时,电流都会达到70A左右,而且伴随着电压明显下降么?
2 全重大约是多少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PM炸到你妈妈不认得你去,还是老老实实NAZA

我的apm超2千起落没事,哪吒,呵呵,10起落不到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能否再分享一下以下信息:

1 使用的是什么电调,做了怎样的设置;之前做大机动飞行时,电流都 ...

全重不到2.4kg,用的是铂金30A,用了很久一直都是没做过任何设置,默认在用。
之前没有试过这么快的速度,70A的峰值感觉像是APM自动刹车,导致电流突然升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重不到2.4kg,用的是铂金30A,用了很久一直都是没做过任何设置,默认在用。
之前没有试过这么快的速度 ...

第1个日志,看上去一切正常。但是看 OSD 的电流有时很大,而且日志里面动力电的电压变化也有点大,怀疑会不会是电调有问题。
第2个日志,看上去是没电导致动力不足炸的。但是,我在使用 APM、MWC、PIX 这类飞控时,没电了(而且未设置低电压保护)的时候下坠是比较平稳的。
而楼主的现象似乎是一个电机失去动力,翻掉了。还是怀疑某一个电调先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apm超2千起落没事,哪吒,呵呵,10起落不到炸了

人品问题  NAZA V2飞了2年  不见得炸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1个日志,看上去一切正常。但是看 OSD 的电流有时很大,而且日志里面动力电的电压变化也有点大,怀疑会 ...

第一个日志,切换到Poshold后急速飞了一段距离,电流上升是正常的,第二段是突然向一个方向窜,马上切自稳拉油门紧急爬升,所以电流也应该是上升的
第二个日志电流突然上升比较奇怪,同样是Poshold模式急速飞了一段,但收油比较缓,按理说自动刹车的力度应该不会跟高,但看OSD上电流突然猛增,最高峰值甚至达到70A,基本上是3508电机100%油门的电流,这块很奇怪

网友F:
看上去应该是有短路之类的情况发生..你看看电机和电调...主要看看电机有没有铜线发黑的情况...你下坠的时候都听到BB响了..一般四轴的话就全全油门也很难出现70A的电流情况...至于你说的第一次...是你的GPS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应该是有短路之类的情况发生..你看看电机和电调...主要看看电机有没有铜线发黑的情况...你下坠的时候 ...

爵爷也来了,荣幸
下坠的时候BB响是因为电池用的差不多了,但是4S电池带负载从14.8降到14.4也太快了,电压降低可能与电流突然增大有关,这架飞机已经装好飞了快近百个起落了,感觉不应该短路
第一次突然漂移之前,因为切到poshold模式后急速飞,送杆后又自动刹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候把GPS震下来的,如果GPS歪着,会出现突然向一个方向偏的情况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爵爷也来了,荣幸
下坠的时候BB响是因为电池用的差不多了,但是4S电池带负载从14.8降到14.4也太快了,电 ...

goa歪会造成mag受到影响,如果你没设置过,就会造成你说得结果,我的四轴两年没炸,周末也坠了,有一次四轴电机卷上了风吹来的塑料袋。你还是检查一下好,电流那么高肯定不正常,通常判断就是电调电机电线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爵爷也来了,荣幸
下坠的时候BB响是因为电池用的差不多了,但是4S电池带负载从14.8降到14.4也太快了,电 ...

刹车在厉害,最多也就是你全力飞的时候的电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goa歪会造成mag受到影响,如果你没设置过,就会造成你说得结果,我的四轴两年没炸,周末也坠了,有一次四 ...

mag怎么设置?我只是按照泡泡的教程设置了罗盘的安装方向,早期玩的时候曾经干过罗盘安装方向设置反了,也出现类似的现象
刚刚把四个电调剥皮,发现确实有个电调用于滤波的电解电容(35v470uf)爆浆了,其他三个可能是平时安装挤压的缘故,也都瘪了。但这个电容仅仅是滤波的,会造成这么大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apm超2千起落没事,哪吒,呵呵,10起落不到炸了

你的APM飞控刷的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mag怎么设置?我只是按照泡泡的教程设置了罗盘的安装方向,早期玩的时候曾经干过罗盘安装方向设置反了, ...

额..之前的GPS被干扰有个可以选择改成定高的模式..
现在pix用了ekf..按道理设置好的话应该可以过滤掉这种异常数据..但是我没看过这块..所以不太好说...
我觉得你还是细心检查一下四轴吧..电机电调..所有电源线..都检查一遍,..如果有分电板也要检查是不是有异常...电机看看是不是有电机绕线发黑的情况

网友G:
记忆中,某一版(3.1.4?)的poshold就是会全速前进刹车坠地,为了这问题还专门更新了版本。
是不是没彻底解决?

PHLD_BRAKE_ANGLE 30度是不是偏大?

网友:
不记得了,刷过2个版本,都是稳定版。现在改飞pix了,也已经飞接近100起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之前的GPS被干扰有个可以选择改成定高的模式..
现在pix用了ekf..按道理设置好的话应该可以过滤掉这 ...

我再检查一下, 反正电调的滤波电容已经爆浆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总之电流突然升到70,确实比较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忆中,某一版(3.1.4?)的poshold就是会全速前进刹车坠地,为了这问题还专门更新了版本。
是不是没彻底 ...

我刷的是3.2.1,PHLD_BRAKE_ANGLE这个参数没有改过,这么看确实有点高啊,挺吓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的是3.2.1,PHLD_BRAKE_ANGLE这个参数没有改过,这么看确实有点高啊,挺吓人的

DJI的刹车最多最多20度

网友:
别是电容短路

楼主:
现在也担心这个,那就太悲剧了

楼主:
虽然导致坠机的直接原因是电流异常升高导致电压降低,但即使是自动刹车电流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提升,看了之前的日志自动刹车时也没那么大的电流,所以真有可能是电调电容爆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