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求大神门来看看!~!~!~

楼主(2015-08-16):
油门效正过了,加大油门的时候,前两个
电机
油门较大,后面两个较小,出现后仰,不敢再加油门了,是不是没上
云台
和运动相机的问题(主要是现在暂时先不打算上。)
问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是在校对电调还是在遥控里微调? 本人刚入魔。。。。。。。
?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抢二楼!~我顶顶顶顶。

网友A:
肯定是先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啊…

网友B:
首先请确认电调油门行程已经校准,电机转向正确,桨正确,飞控输出通道正确,遥控器正反舵设定正确,请反复检查以上设置,并确定飞机重心没有明显偏移
如果你确定我说的你都检查过了,正确了,个人认为,你应该把飞机拿到外面,找个草地,解锁后大胆快速推油门起飞,我飞过的很多飞控这样慢慢推油门都会翻。放心,草地不会有多大损失的

网友B:
视频不是很清楚,但基本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你用了三支P桨,一支R桨,不翻出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