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09做救援船可行吗?推26cc的船

楼主(2015-08-16):
Ft009做救援船可行吗?推26cc的船
我想绑一条绳到009身上之后再用绳子绑上矿泉水瓶~之后开到大船转两圈~
之后绳子就绑定大船的船舵~我再用009

网友A:
救援船用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援船用油动?

我想绑一条绳到009身上之后再用绳子绑上矿泉水瓶~之后开到大船转两圈~
之后绳子就绑定大船的船舵~我再用009拉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绑一条绳到009身上之后再用绳子绑上矿泉水瓶~之后开到大船转两圈~
之后绳子就绑定大船的船舵~我 ...

大船有多大啊,绕两圈可不是轻松的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船有多大啊,绕两圈可不是轻松的事呗

大公主…~………

网友A:
你确保能绕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保能绕两圈?

我都不知道………………所以问问你们……

网友B:
我觉得橡皮艇靠谱点    我用恒龙消防船改的救援船都拉不动汽油百威

网友C:
推荐用风动船和矢量舵,水舵半浸桨都有可能被自己的绳子缠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用风动船和矢量舵,水舵半浸桨都有可能被自己的绳子缠住

那我在009船头加推板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橡皮艇靠谱点    我用恒龙消防船改的救援船都拉不动汽油百威

不會吧~……原来380电機还是540,550,750?ft009用540的~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我都是用小船救大船,問題在於散熱,速度慢就沒水冷,要防止過熱就要超低速行駛。

用小噴噴救會較好,防纏繞,噴水口水流夠高速,就有水冷。

网友D:
我的救援船,沒水冷的:
WL911改救援船,折騰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842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救援船,沒水冷的:
WL911改救援船,折騰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過獎了,留意偏航問題,可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過獎了,留意偏航問題,可解決的。

你是用绳绑到救援船还是用救援船推的

网友E:
009做求援快1年,以前用951,活动架子推和尾带线拉的,后来马达挂了换了009,线绑可乐瓶拉,实际操作起来不用绕1圈可卡住主船的尾舵,绑的线是活扣式,随时拆下和装上,不作求援也可娱乐(放电),009有进水的现象,要改良1下,且容易出现失控的情形,把遥控器的天线伸展出来有改善,经过多次的演练,效果不错.如果推或拉26CC,估计不够力.我的主船是65电O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9做求援快1年,以前用951,活动架子推和尾带线拉的,后来马达挂了换了009,线绑可乐瓶拉,实际操作起来不用绕1 ...

非常感谢英雄指导~你所说的好值得我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绳绑到救援船还是用救援船推的

在救援船尾魚絲拖一水樽,魚絲5米長較好用。

网友:
可行就是一定要慢,比等着风吹快多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