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350再折腾,穿越航拍双用机改装

楼主(2015-08-16):
飞这台350有一段时间了,之前一直是穿越配置,穿越确实挺练技术,但是想航拍的时候有点麻烦,不带云台只能FPV,很多角度无法拍摄,后来看了一个模友的改装方案
用高脚架,下面留出云台的空间,上层装备一个摄像头,把摄像头和下面相机的接口弄成一样的。这样需要哪种飞行就链接那个配置,一下省事了。
由于北 京有活动,9月4日前都禁 飞,正好无事,就把自己的350按照朋友的方案改装了。

之前的穿越配置,面对航拍确实无能为力了,固定的摄像头视角只能是一个。

这几天购买了高脚架,已经安装了,这下下面的空间就足够挂一个三轴云台了

上部单独装了一个摄像头,接口改成和航拍一样的,这样使用的时候只要直接插线,就可以在航拍和穿越之间切换了。

高脚架改装用了一个手动折叠脚架,考虑到做穿越的时候,矮脚架比较好用,可以手动打开以后,用魔术带捆住就可以改变高度。
想过使用电动脚架,电动脚架重量有些大了。

初步改装完成,云台还在路上,没有到,等到了以后再补新图吧。图片都是手机拍的,效果一般,呵呵

网友:
大疆的电机和桨?

网友:
西嘉的350机架和电机?

网友:
短小精悍啊

网友:
什么机架?关键字

网友A:
多用途小多轴不错,看来控肯定不是CC3D或NAZE32之类的了,应该也是NAZA的控吧,但只能穿间隔大的障碍物了,而且速度不会太暴,翻滚估计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途小多轴不错,看来控肯定不是CC3D或NAZE32之类的了,应该也是NAZA的控吧,但只能穿间隔大的障碍物了, ...

APM飞控,GPS换了个白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飞控,GPS换了个白壳

哦,了解,现在我怎么这么烦NAZA控,喜欢APM等开源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