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00动力套,3.1KG四轴 15分钟 50摄氏度 正常吗

楼主(2015-08-16):
如题,3.1KG的整机

在室内无风环境,悬停。一块电池下来,温度大约在40度-50度了。

也就是摸着微烫手。电调温度比电机还要高一点。电调全都外置,没有包含在中心板内

以前其他品牌电机电调同机体没有这么高温度啊。请问是否正常
======================================

我是H4机架 NAZA V2

网友A:
推荐起飞重量800g每轴,四轴3.2kg
你自重3.1kg,能不发热吗。

网友B:
也不说多大的电池,什么规格的电池你让人给你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起飞重量800g每轴,四轴3.2kg
你自重3.1kg,能不发热吗。

3.1超过3.2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说多大的电池,什么规格的电池你让人给你算呀!!!!!

6S电池,和容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起飞重量800g每轴,四轴3.2kg
你自重3.1kg,能不发热吗。

请问用过E800吗?我觉得不正常才问的,如果工作温度就这样,就无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S电池,和容量无关

怎么会和容量无关,用1000mah的电池给我飞个15分钟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超过3.2了?呵呵

没超过就不发热了?多潜水看看吧,呵呵。就你这态度谁帮你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超过就不发热了?多潜水看看吧,呵呵。就你这态度谁帮你回答

我只是问一下发热50度是不是正常,没用过的人,并且不看清楚原文瞎掰掰我不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和容量无关,用1000mah的电池给我飞个15分钟试试

关键是在推荐载重范围,这套动力是不是这样发热的?和续航时间没关系啊,10000MAH我敢说绝对超过20分钟续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在推荐载重范围,这套动力是不是这样发热的?和续航时间没关系啊,10000MAH我敢说绝对超过20分钟续 ...

咱们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说的是效率,兄弟我说的不是10000你多加了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说的是效率,兄弟我说的不是10000你多加了个0

其实这个情况,飞1分钟2分钟温度也已经很高了。但是我飞2快5000mah的6S,也就这个温度不会在上升。之前和E800相同级别的电机+好赢的电调,这个重量基本就是温热而已。感觉E800温度略高了

四个电机电调温度一样。
就续航时间而言,3KG5000MAH,带图传和云台及GOPRO充电,15分钟续航也差不多。
所以看不出明显的导致发热的原因。
想问问有没有一样用E800的注意过这个问题。
实在没有只能去问DJI客服了,怕排队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情况,飞1分钟2分钟温度也已经很高了。但是我飞2快5000mah的6S,也就这个温度不会在上升。之前和 ...

正常 我亲测 3.1kg 6s 5200 飞了13分钟 电机发烫 能握住大概3秒就握不住了

理论上推荐起飞重量3.2kg 最大拉力2kg 这重量不算过分 续航是有点失望 以前2.4kg时候能飞近30分钟

你的报警电压多少?

楼主:
我接了BB响 3.5,看来我们配置差不多,估计主要是因为桨小了。

你什么机架,飞控?我是H4 NAZA 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我亲测 3.1kg 6s 5200 飞了13分钟 电机发烫 能握住大概3秒就握不住了

理论上推荐起飞重量3.2kg  ...

我接了BB响 3.5,看来我们配置差不多,估计主要是因为桨小了。

你什么机架,飞控?我是H4 NAZA V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了BB响 3.5,看来我们配置差不多,估计主要是因为桨小了。

你什么机架,飞控?我是H4 NAZA V2

跟飞控关系不大 我是悟空

网友D:
大疆的动力系统普遍的温度高,正常的。相同型号的电机大疆的浆比自己配的的都要稍大一号,电调20A,如果自己配。为了稳妥和性价比会直接用好盈乐天40A。所以他热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的动力系统普遍的温度高,正常的。相同型号的电机大疆的浆比自己配的的都要稍大一号,电调20A,如果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