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PV 飞行距离和高度规划

楼主(2015-08-16):
问题 1:
如果我用433飞10公里远,为让433,图传等正常发射,接收,是否越远就越要飞高点?(此时 433发射和接收天线都应该垂直放置)
飞10公里就应该飞1000米以上。

问题2:
如果我不飞远只飞高,就应该把433天线躺着放,对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好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解答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我实际的情况是200米高飞了8.2千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我实际的情况是200米高飞了8.2千米

地面很平吧,建筑都没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很平吧,建筑都没有吧?

沿着一条大马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