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禅思狗台在YAW轴打方向时会跟随旋转 有必要这么设置吗?

楼主(2015-08-16):
这几天突然想起来,之前用精灵2的时候,H3 3D云台的YAW会跟随遥控器航向角的旋转而旋转。这个特性即使在地面也是一样。也就是即使没有解锁,开控开机也会转。
分析这样的原因是让YAW轴能抵消机体空中摇头的震荡。同时在主动打航向角时,又能没有延迟的响应。

然后我自己的STORM32也尝试了这样的设置。

还没试效果,方法是设置方向舵和云台YAW轴的混动。

我知道一般去这么弄的人不多,请问觉得H3 3D的这个功能意义大吗

网友:
意义非常重大

网友A:
这个设置在转向的时候会不会看起来不流畅?

网友B:
比较好奇楼主的StorM32板子云台,飞机打转向之后会不会歪头比较严重?就是常见的横滚轴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楼主的StorM32板子云台,飞机打转向之后会不会歪头比较严重?就是常见的横滚轴倾斜~

没发现,我认为如果歪的话是6面没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置在转向的时候会不会看起来不流畅?

我也在怀疑,就精灵2而言是不会,但是这个曲线怎么设置估计是个学问,我还在尝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怀疑,就精灵2而言是不会,但是这个曲线怎么设置估计是个学问,我还在尝试

如果没有精灵那种打方向舵同时云台扭头的话,单人操作拍摄特别蛋疼,很多时候只能靠经验来保证转向后镜头指向的正确与否,很容易估计错延迟量,精灵2就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我认为如果歪的话是6面没校准好?

我估计我的飞越狗台也是欠校准~~~大僵集成度越来越高,陪小白们玩得还不亦乐乎,逼得贫僧也不得不入strom32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精灵那种打方向舵同时云台扭头的话,单人操作拍摄特别蛋疼,很多时候只能靠经验来保证转向后镜头 ...

会自动回中啊,和禅思台一样,我昨天在地面试了,应该可以。
还没空中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