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高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16):
好小子1720,马达朗宇2814-1000KV ,电调天行者80A,桨10×5马刀,4S5000电池,50%油电流9A,求助各位老师电流高么,高怎么解决,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油门小点

网友A:
4s 5000    眼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 5000    眼神不好。

呵呵,好必你中间加个空格啊,顿时被吓尿的节奏,

网友B:
好小子需要这么高的配置吗

网友C:
9A很好了~~~~

网友D:
怎么会这么高电流的

网友E:
你配的80A电调,电流才9A你就嫌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配的80A电调,电流才9A你就嫌高了?

你好  是电调的原因么  小一点的电调能降下来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这么高电流的

不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9A很好了~~~~

看到一个模友的视频  60%油才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子需要这么高的配置吗

想换机型时用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电调的原因么  小一点的电调能降下来点么

我意思是电流不算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意思是电流不算大啊

好的 谢谢了

网友F:
你电调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电调太大了吧

我怕电调小了会太热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调相当于没有用上 你设置的也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