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求救

楼主(2015-08-16):
新手一枚,一直使用华科尔d10飞直升机,受到周围各种模友的“毒害”入手了一台三角翼,但是因为华科尔刷了第三方固件,我解决不了如何设置三角翼混控这个问题,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具体问度娘,就是副翼和升降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度娘,就是副翼和升降混控

已查,我的mz24一下子就搞定了,d10搞了2小时,完全没头绪

网友B:
1.机型选择固定翼。2.机翼选择三角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查,我的mz24一下子就搞定了,d10搞了2小时,完全没头绪

论坛内搜 一步一步很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机型选择固定翼。2.机翼选择三角翼。

完全没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内搜 一步一步很明确

谢大师指点迷经

网友C:
有MZ24还买D10做什么.D10刷了固件后没有V尾和三角翼配置模板都得自己手动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MZ24还买D10做什么.D10刷了固件后没有V尾和三角翼配置模板都得自己手动配置

怎么手动配置法,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C:
我只懂SUV固件,DEVIATION我不懂设. SUV固件就在副翼里加升降舵,升降舵里加副翼. 把替代改附加 舵机方向不对就改比例正负值试试就懂了.

网友D:
“华科尔混控三角翼?善用论坛搜索是关键!”
现在回答问题都得这样回答或者提问,要不就太土了。我不要做“out慢”

论坛搜一下就有相关资料帖子了 我记得是正好讲三角翼之类的东西(至少肯定是讲固定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混控三角翼?善用论坛搜索是关键!”
现在回答问题都得这样回答或者提问,要不就太土了。我不要做 ...

我新人一个,问题是有点低级,可是我在论坛找不到所以发帖询问给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内搜 一步一步很明确

求搜索关键字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懂SUV固件,DEVIATION我不懂设. SUV固件就在副翼里加升降舵,升降舵里加副翼. 把替代改附加 舵机方向不对 ...

同建议SUV固件,DEVIATION太繁琐。
SUV进混控
升降里添加混控 【输入-副翼】 【开关-无】 【等比例】 【附加】
副翼里添加混控 【输入-升降】 【开关-无】 【等比例】 【附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人一个,问题是有点低级,可是我在论坛找不到所以发帖询问给位前辈

搜d10 混控 devo10 混控 很容易的 再不行就百度搜 我也新人 还没设置过混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