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260的穿越机,飞的时候,对角在振动,请问如何调整?

楼主(2015-08-16):
飞的时候,不是前后振动,也不是左右振动,而是对角在振动(左下和右上的对角),且比较明显,请问如何调整?

网友A:
你是拆了桨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了桨测试的吗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已改),是在空中飞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已改),是在空中飞的时候

水平重新矫正一次,飞控最好用厚双面胶粘,这样减震好,PID调一下,一般先做好飞控的水平矫正与减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重新矫正一次,飞控最好用厚双面胶粘,这样减震好,PID调一下,一般先做好飞控的水平矫正与减震就好
...

重做了减振 ,还调节了飞控上的接线,目前抖动明显减小变弱

谢谢了!

网友:
进入CC3D水平校准那一面 滤波调成0.15然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