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不出去的Naza,装到280穿越机上。电池内置。

楼主(2015-08-16):
感度调的很低啊,60,60,80,80。不然抖地厉害。

网友A:
穿越机样子真的可以用一堆来说,简直就是暴力DIY的结果

网友B:
我估计飞起来没有cc3d灵活

网友:
gps这样装不震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飞起来没有cc3d灵活

飞起来真是稳的不得了....动作很迟钝。

楼主:
还好啦,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样子真的可以用一堆来说,简直就是暴力DIY的结果

哈哈,起飞重量539,我挺满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真是稳的不得了....动作很迟钝。

我朋友的精灵放在我家,我就动了三次,一出去就飞穿越,NAZA飞控太稳了有点受不了,因为咱要找刺激,不出片,这不白天把控摔傻了,等着换完控再飞

网友C:
电池多重?2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多重?2200的?

是的

网友:
naza飞起来那叫一个慢啊

网友:
和Lz差不多。。不过我shi用多余的mini-x装的

网友D:
拔手动飞飞看

网友:
手动没个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真是稳的不得了....动作很迟钝。

调感度啊,就不迟钝了

网友E:
我的也是闲置了的NAZA LITE ,和你一样,感度必须调低,要不抖的厉害,GPS在开始的时候和你一样的安装位置。不过我听了一些建议,改成这样了。看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闲置了的NAZA LITE ,和你一样,感度必须调低,要不抖的厉害,GPS在开始的时候和你一样的安装位 ...

您这建议太好了。很有用,Gps 我那样安装抖动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建议太好了。很有用,Gps 我那样安装抖动厉害。

放那里都一样抖,据说是放我现在的位置可以减少干扰!因为我的电池是放上边的,到是可以保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