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距离远了送油门船还跑,转向不灵

楼主(2015-08-16):
船在开到远距离的时候遥控送油门,电机还在转,方向也不灵敏,怎么办?求大神指导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遥控松了油门还会往前跑一会

网友A:
跑到控的临界距离了呗,你是用2.4G吗?

楼主:
距离近没问题,远了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到控的临界距离了呗,你是用2.4G吗?

才70多米,GT2

网友:
GT2,是什么控啊,没用过

网友A:
其实就是提醒一下,船模最好还是用一般兆赫级的控,20CM的天线较好
水面对甚高频的吸收是很高的。

网友B:
差不多没信号的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没信号的症状

信号是有,慢慢开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提醒一下,船模最好还是用一般兆赫级的控,20CM的天线较好
水面对甚高频的吸收是很高的。

之前提控回家,遥控距离都很远,新船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提控回家,遥控距离都很远,新船就不行了

可能是接收机,天线的摆放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收机,天线的摆放问题吧

我这位置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位置不对吗?

都藏到底下了,弄高点,两根天线成垂直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藏到底下了,弄高点,两根天线成垂直状再试试

弄到船外面吗?

网友A:
不用弄到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弄到外面

好的,谢谢

网友:
就是处在失控边缘  遥控信号时有时无

网友C:
gt2    70多米差不多啦,也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2    70多米差不多啦,也就那样了

不会啊,之前都可以遥控很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