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s直驱

楼主(2015-08-16):
想用2s直驱,k8,jr的831b,请问这个接收机支持8.4v吗,还有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
2s,满电才8.4V吧,正常按7.2算,831,5V就得了,至于接线你得找找说明书

网友:
K8 和831 都支持2S直驱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舵机是否支持2S哦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
831没问题 611都行 踏踏实实的

网友A:
有高壓需求的話,我會建議用 3S 850~1100 左右的電池過 BEC 供電
電壓穩定,而且電池功耗小,比較安全
曾經被 2S 直供出賣過,嚇尿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高壓需求的話,我會建議用 3S 850~1100 左右的電池過 BEC 供電
電壓穩定,而且電池功耗小,比較安全
曾經 ...

独立bec吗

网友:
我對高壓舵機供電都是用單獨 BEC 供的
也有人說這樣比較危險,但我用很久了,沒啥事,只是要多照顧一顆電池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壓需求的話,我會建議用 3S 850~1100 左右的電池過 BEC 供電
電壓穩定,而且電池功耗小,比較安全
曾經 ...

说说看,怎么回事。。。
我也是用2S LiFe供电的,被BEC搞怕了。
因为3S直通车,绝对是一起死,损失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