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异常 询问

楼主(2015-08-16):
我的xxd 2208 2600kv
电机
半油门以上就会抖动 空载温度还挺高 请问 各位高手问题可能是什么 谢谢了 (电机很久没用了 )

网友A:
插头虚焊了 检查下接头

网友B:
电机变型了?还是锈了?轴承阻力?

网友C:
润滑一下轴承也许就好了

网友D(2015-10-10):
嘗改進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