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陀螺飞行参数设置有点不明白,请教

楼主(2015-08-16):
1    软件里尾舵总感度为80,尾舵锁定感度60,用的JR遥控器上还需不需要设陀螺仪感度值   (因为遥控器如不设,陀螺指示灯一直是红色,我遥控器设了70感度后,陀螺指示灯才变成绿色为锁尾状态,这样对不对?)

2   尾舵右自旋停止感度,不明白所谓的右自旋,是指整个飞机右转,还是只看尾波箱右转?

网友:
没用过这GPRO,个人认为电脑上设好的感度,与控上的设置是相关的,就是电脑设定后,控也可调整的,
右自旋是指整个机子右旋,因为一般机子的尾桨都是装在右边,并靠它的推力抵消大桨的反向力矩,
大桨在慢速时,机子没起飞,地面的摩擦就能停住其反向力矩。所以尾桨不必一开始就狂转,所以才有你所说的那个参数的。

网友A:
换个 一百多的 黄KBAR   多简单啊   !

网友:
相片照的不错!

网友:
我控上感度也设置了

楼主:
坐等一个有用的回复,感谢

网友:
飞机右旋啊!

网友:
遥控器数值与电脑软件数值相乘,就是最终感度值,你现在是0.8X0.7=0.56

网友:
你的应该是大于0.5为锁尾巴,小于0.5为非锁尾

网友:
陀螺仪感度上面的感度不用动   调遥控器的感度就好了   FUTABA的控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 一百多的 黄KBAR   多简单啊   !

      那个陀螺我有个我那个每次上电时要左右动下锁尾要是不动的话直接推油门飞飞起来后锁尾只会向一个方向     打舵也不管用   只有在刚上电后动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