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線200QX不懂對頻

楼主(2015-08-16):
地平線 200QX 不懂對頻 , 用的控是DEVO 7E  刷了MCKEY 固件,可用DSMX ,DSM2  ,但 不懂對頻,  望有懂的教一下方法 !

网友A:
机子先通电,不用动,过5秒以后,机子的灯就闪闪闪,这个时候打开遥控,按平常那样对拼就好了。然后提示对拼成功以后呢。就可以飞了。 下一次要玩的时候呢,要先开遥控,再机子通电。200QX有smartbind技术,具体来说就是两点1)对频  先机子上电 等5秒 再开控 2)正常使用 先遥控上电 过5秒  机子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先通电,不用动,过5秒以后,机子的灯就闪闪闪,这个时候打开遥控,按平常那样对拼就好了。然后提示对 ...

你好,謝謝你回應 .但我現在有對頻灯闪 .有幾聲音改變, 但就是還未有動作 ,控制不了.  不知那裡出錯 ,

還有想問200QX 是可倒3D ,那麼搖控的油門SET 是否要 100  0  100  這樣  ??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呢。没有上地平线的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呢。没有上地平线的4轴。。

好的都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