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星期失控的AT9首飞

楼主(2015-08-16):
上个星期失控,今天没有按耐住,又拿来飞,飞之前拉了下距离,地面最多60米,背对飞机只有两格信号,面对飞机,有时有两格,有时满格,信号差得要死,还宣传地面1000米,瞎扯淡,骗人,渣渣。

网友:
乐迪没出过可靠的控

网友:
遥控器里面的RSSI值是多少?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给您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非常抱歉!
烦请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具体原因,毕竟通过网络反馈速度是比较慢的,不能及时帮您解决问题,谢谢!
祝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给您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非常抱歉!

还顺心,,,

网友:
您好!
请问您的遥控器在测试时RSSI值是否正常、接收机天线是如何放置的、遥控器都设置了哪些功能、BEC供电是否正常。
在此提出疑问,并不是想要推卸责任,不然在AT9上市之初也不会公开发布召回通知。只是在问题出现时,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共同查找原因,更好的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态度很好,如果装备能在可靠点就好了,期待厂家能完美解决

网友:
"上个星期失控,今天没有按耐住,又拿来飞" 。楼主丢失的飞机找到了?既然已经发生意外了,我们也一直建议将遥控返厂检查。为了避免意外楼主还是先寄给我们检查解决问题。

网友:
个星期失控,今天没有按耐住,又拿来飞

网友:
以为楼主飞机丢失了,再次飞那是找回了,楼主还是先寄给我们找问题。假如楼主不愿意寄回我们处理,麻烦拍个装机照片和接收机天线照片给我们。如果行的话拍个近距离RSSI值的小视频最好。

网友:
既然已经认定是遥控器的问题,我们也一再提出寄回检查,不寄回继续飞就冒险了。我们再次建议楼主把遥控接收,电调,舵机等电子设备寄回我们,我们来找问题,我们联系电话0755-88361717。乐迪RadioLink官方群 334960324,有千人之多,里面都是用AT9的模友,也可在里面交流。

网友B:
這張圖是怎麼看失控,我看了老半天實在是看不出來,是否有高手可以指導一下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B:
這張圖是怎麼看失控,我看了老半天實在是看不出來,是否有高手可以指導一下

飞机不见了,提控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