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能在半自稳模式下翻滚吗?

楼主(2015-08-16):
新手求教怎么翻如何设置半自稳翻

网友A:
CC3D 翻滚设置
油门开启巡航,用rattitude模式,参数调到接近snappy,摇杆打到底,怎么翻怎么爽,傻瓜操作。当然,机子翻了360度后,记得摇杆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 翻滚设置
油门开启巡航,用rattitude模式,参数调到接近snappy,摇杆打到底,怎么翻怎么爽,傻瓜操作 ...

油门巡航什么意思,翻完也要推油门吧?

网友:
最简单 的  百度 找   cc3d进阶  设置     看看 那你就明白了

网友:
半自稳模式可以翻,把翻滚参数设置大一点,摇杆大于85%就开始翻了,具体设置论坛里面找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2015-10-10):
半自稳模式是不是重心要调好?我的电池靠后一点,重心偏后半自稳模式不是前仰就后翻,全自稳模式就很平稳

网友:
当然可以
很轻松就能翻,参数设置合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