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一米四野马的电机电调毛病。你的机有出现过吗

楼主(2015-08-16):
我超级喜欢野马,所以FMS出野马后,就买了一台,这台飞了查不多两年时间,在这期间,出现了类似电机缺相的问题。具体情况就是飞着飞着,电机忽然停转,然后又开动。来回几次后,就彻底停掉,给油门也没有反应。运气好的时候,能迫降回跑道。运气差就只好场外降落了。由于舵机还受控制,加上飞机厚实,基本没啥问题。           后来更换了新的电机,还是有类似情况出现,所以当时判断是原装电调的问题,加上飞机已经残旧,所以有买了一台全新PNP,但令我非常不爽的是,在旧机上出现的电机停转问题,在新机上又出现了!显然不是我老机的单独事故。现在我把情况贴出来,看看有没有和我有类似情况的模友。

网友A:
泡沫机 能飞 两年 ??  太厉害了

网友B:
同样的问题出现的概率应该很小,你有没有考虑接收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机 能飞 两年 ??  太厉害了

身边很多朋友都飞了2年啦,毕竟上千的银子,还是会比较爱惜的。可是电机电调的问题,困扰人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出现的概率应该很小,你有没有考虑接收机问题?

您好,考虑过了,新飞机我装的是新接收了的.

网友C:
V8的红色尾翼1.4米的,没有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V8的红色尾翼1.4米的,没有出现过

哦,谢谢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电调可能过热保护了,然后就坏了。

网友D:
马达和电调的插头插头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达和电调的插头插头插头!

你的飞机也出现类似现象吗?

楼主:
感觉就是电调和电机的事情。现在都不敢飞它了。靠,真没信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机也出现类似现象吗?

对,但是不是你这个电调,是电调和马达线连接后马达有时候正常转,有时候感觉自己跟自己憋劲,转不动,最后检查就是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但是不是你这个电调,是电调和马达线连接后马达有时候正常转,有时候感觉自己跟自己憋劲,转不动,最 ...

+1

楼主:
额,我去把他们焊死了,如果还有问题再来找你。哈哈哈

网友(2017-03-07):
电调配个大点得

网友:
fms电子器件是比较一般

网友:
泡沫软,电子设备次,配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