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06充电器给精灵2电池充电的疑惑

楼主(2015-08-16):
今天一时兴起给精灵2的几块电池做了XT60的接口,接在iCharger406充电器上充电,原来一直听说精灵电池内部有4.4A的输入电流保护,电流大了不给充,但我设置了8A看到电池照样在充电,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这样充电对电池损耗大嘛?还没试充电时间呢。。。谢谢!

网友:
no zuo no die

网友A(2015-09-30):
你是怎么接的XT60,能否说明详细点,我也想接,最好有简图。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接的XT60,能否说明详细点,我也想接,最好有简图。谢谢了!

我买的淘宝上那种最便宜的精灵电池并冲板,能连冲3块的那种,然后把3个接口分开来焊一个XT60在上面

网友A:
谢了楼主一目了然。另外我有块电池是大疆原配,我想把它改成船用,具体打开后怎么引线出来,你懂的话给指导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会baozha~~·建议你直接买个12V开关电源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了楼主一目了然。另外我有块电池是大疆原配,我想把它改成船用,具体打开后怎么引线出来,你懂的话给指导 ...

不用打开,就用我上面发的那根线,直接当XT60的电池用,不过这样有点奢侈啊。。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让我在充电口上外引二条线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打开,就用我上面发的那根线,直接当XT60的电池用,不过这样有点奢侈啊。。

也许他的电池只能飞一半时间了,改船用也算发挥剩余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让我在充电口上外引二条线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他的电池只能飞一半时间了,改船用也算发挥剩余价值

好吧。。精灵的电池鼓包了很坑爹了,我现在在研究能不能只用那个智能芯片

网友(2015-11-04):
引用 楼主:
好吧。。精灵的电池鼓包了很坑爹了,我现在在研究能不能只用那个智能芯片

楼主,请教 普通动力模型锂电池 能否直接替换 精灵电池?  固定方式不是问题;

听说精灵电池有智能电路板,不知道 不通过这个电路板 直接给精灵供电 精灵会不会不启动,期待楼主回复,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