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Hold掉高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5-08-16):
RT,感觉不太稳定,有时掉高严重,有时轻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推油。。。手动升高

网友B:
检查飞控震动

楼主:
只能这样吗?

网友C:
参数设置里面有个 计算高度时 气压计和加速度计各自所占的比例,调过一次,一试感觉还不错。第二次再飞,还是那鸟样……
现在我已经放弃定点模式快速飞行了……

楼主:
低空还是要加超声波,没风时几乎不掉高,一旦有3.4级风吹过就会造成气压不稳定,忽高忽低。

网友D:
哥们正在尝试,但是似乎没看到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