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电调发热,不知道怎么放置,求大神们支招

楼主(2015-08-16):
小弟有个海潮水机,用的郎宇A2212  kv1400的电机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电调和电池全部在机身中放了,飞了一个起落下来电调烧收手,换了一个电调还是,小弟怀疑电调散热不畅,想把电调放到飞机外边,但是要破坏机舱盖不忍心啊,于是来请教大神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改用更大电流的电调

网友:
更换更大的散热片或叠加

网友A:
电调做好防水.外置在立柱后面的机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做好防水.外置在立柱后面的机翼上

好的,试一下

网友B:
加个小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小风扇吧!

加小风扇不划算吧,费电!哈哈

网友:
车用电调风扇费不了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