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区飞行的困惑

楼主(2015-08-17):
Phanton2昨天在山区飞行,有不规则山风,之前正常,在降落的时候大概五六米高度突然自己降落不受油门控制,当时电池还有足够电量绝对不是低电量,然后触地弹跳两次索性未造成损伤。视频不传了,大家看看山体图片。
曾想起在丹霞飞行无辜坠落的景象觉得山区飞行确实有极大风险,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很难说清楚。

楼主:
之后二次飞行去了平坦的戈壁滩,飞行拍摄都一切正常,很顺畅工作状态良好。所以感觉在山区飞行确实很大风险?

网友A:
会不会山上有磁性。。。干扰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山上有磁性。。。干扰飞机

因为不懂地质,有可能吧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多轴

网友:
你站在山梁上,感觉微风徐徐,但在你头顶5~10m以上的高度以及山梁范围之外,风大到你难以置信。风在山体表面被减速、在山谷和山梁上方会受到挤压加速,形成很强劲的气流。玩山坡无动力滑翔机的魔友应该深有体会,那风大到根本不需要飞机上装动力,塞斯纳装着电机和动力电池都能玩无动力滑翔。

网友:
山间风力变化不定

网友:
多高的海拨?

网友B:
遇到这问题的不是你一个。首先夸奖一下你遇到问题是积极找答案而不是直接黑大疆。所以我费点力气码字告诉你,你下降速度太快了,精灵进入自己螺旋桨产生的涡流环(通俗说此时螺旋桨表面气流打滑效率迅速下降),加上山上海拔高螺旋桨效率低,比低海拔现象更明显。精灵这种小直径螺旋桨的四轴很容易因为下降太快掉进自己螺旋桨产生的涡流环里面。建议海拔2000以上垂直下降速度不要超过每秒3米,否则精灵螺旋桨产生升力无法抵消下降的加速度,就会剧烈摆动着下坠。避免方法是控制下降速度,高空可以采用一边前进一边下降的方式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问题的不是你一个。首先夸奖一下你遇到问题是积极找答案而不是直接黑大疆。所以我费点力气码字告诉你 ...

那固定翼山间飞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固定翼山间飞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不知道,我没在山里飞过固定翼,只飞过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问题的不是你一个。首先夸奖一下你遇到问题是积极找答案而不是直接黑大疆。所以我费点力气码字告诉你 ...

感谢你得提议,其实我一直采取值字形路线下降,下降速度还没有超过1米,该山的海拔是2900+米,当时处于自动下降的高度夜就是10米之内,因为感觉风大拍得也差不多就已经快落地的高度结果不受控制自己下降了,好在垂直落地了。Ps之前我发过一贴,精灵无辜坠机,youku上视频

网友D:
如果大山藏有磁铁矿,那末就有可能地磁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大山藏有磁铁矿,那末就有可能地磁异常。

很多的未知,还是临时抱佛脚烧柱香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