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antom 3,专业4K版本图传卡的问题

楼主(2015-08-17):
如题,本人新手新的不能在新了phantom 3到手一周飞行大概17公里总计,发现一个问题,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市区广场飞(中型广场:约150*150米)经常图传卡,而且很容易图传信号中断。
第二个问题:大疆的遥控器天线什么角度信号更好?
第三个问题:就算把机器带到郊区,很开阔,没有信号干扰源(比如说移动信号发射塔、基站等)依旧容易出现图传卡至甚至图传信号中断。
以上问题请已经找到解决方法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ipad mini2 需要手动调小码率

网友B:
图传卡 一般是移动设备问题,我的pad mini2 一发热就卡 现在其他APP都卸了 只留了 dji的  劲量不在高温下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 mini2 需要手动调小码率

请问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卡 一般是移动设备问题,我的pad mini2 一发热就卡 现在其他APP都卸了 只留了 dji的  劲量不在高温下飞 ...

我出现过一次ipad mini,图传卡后直接死机的现象,最近都是晚上9点之后飞的温度还行,就是还。

网友A:
无线频道设置那里 往下拉 有个码率和预计图传距离的设置
调低码率mini2才能基本正常使用

网友:
可以换精灵2加模拟图传保证你fpv飞的超爽

网友:
不是吧!mini2也卡!!我现在用的华为手机,方圆800m偶尔卡一下,信号挺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频道设置那里 往下拉 有个码率和预计图传距离的设置
调低码率mini2才能基本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