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1:200。。167深圳号,8.25更新暴力试水

楼主(2015-08-17):
8.25更新,暴力试水(有高清模式)
?from=y1.7-1.2
河道测试
?from=y1.7-1.2#paction
水库测试
?from=y1.7-1.2#paction
动力配置:
3S锂电,一拖二电调,双有刷370电机

小号手1:200。。167深圳号到货
由于安装了水冷,把火炮改成出水口正好,底部安装了舵机,可以让炮塔旋转
测试水炮

楼主:
天线,这算是船的最高位置了

今天去测试了一下,有点漏水,感觉船有点重,放弃安装水炮了....

网友:
深圳号打水炮。有创意

网友A:
水炮的水是怎样加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炮的水是怎样加压的?

水泵,进水口粗,出水口细  自然就有压力了

网友B:
有意思,楼主求教水炮的具体安装方法

网友:
有创意,呵呵,军舰打水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楼主求教水炮的具体安装方法

看图

模型本身的两根炮管换成针头

网友B:
针头就是普通的注射器针头吗?橡胶软管怎么跟针头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头就是普通的注射器针头吗?橡胶软管怎么跟针头连接的?

我用的平头的针头,先用刀把针头尾部切干净,在后面粘几圈胶带,达到软管一样的内径就够了,插到软管上涂点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平头的针头,先用刀把针头尾部切干净,在后面粘几圈胶带,达到软管一样的内径就够了,插到软管上涂 ...

三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