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和你一步一步通过遥控实现F3,NAZE32远程实时调参PID

楼主(2015-08-17):
    我在CC3D时使用遥控实现了远程调参,通过一个旋钮通道实时调整ROLL,PITCH,YAW的P、I、D的数值,结合飞行器的姿态表现调出了比较适合本人的KIM240V2,3S2200电池,5040的桨的情况下,动作灵活,具体可看后面的翻滚视频。

    最近,新装了一台QAV280机架,使用NAZE32的飞控,标准的Q280机架,中板改用LANTAN的PDB,自带灯,图传焊盘,12V\5VBEC,强度看飞友炸机视频,还行。用5040桨,4S电池,虽然飞行速度,反应速度提高很快,但飞行过程能感到抖动,翻滚半径明显比KIM240的大一圈,所以开始着手调整NAZE32有关PID参数。很多飞友对调参基本上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一是PID理解就比较生涩,二是没有好的工具,如果都是通过地面站来调,太慢,3个来回就烦了,我通过摸索,实现NAZE32飞行过程中的实时调参,现在写下来与大家分享下。

    由于本人使用NAZE32时间并不长,以下表述可以存在错误,请高手不吝指正,大家共同进步。

    一、目前调参方法

    目前我看到的NAZE32外部调参,主要有以下三种:

    1、通过蓝牙,飞控上接个蓝牙模块,在安卓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通过软件调整PID参数,要借助手机,必须飞飞调调,调调飞飞。

    2、还是上面那个软件,通过OTG连接USB线缆方式,飞一下调整一下

    3、通过OSD,借助叠加数据,使用遥控器调整,但这个调整也是调了再飞,飞了再调。与可以实时通过旋钮调大调小PID的CC3D的相比,不够实时。

    二、NAZE32的实时调参

    但想到实时调整应该算是当前飞控基本功能,NAZE32应该也有相关功能,然后在地面站里翻看,看到了这个“Adjustments”。(图一)

看到了熟悉的PITCH\ROLL\YAW及P\I\D的字眼,应该就在这里,说明里也提到了“in-flight adjustments”,本人英语很烂,也猜出这是飞行时调整的意思,最后在NAZE32群中找到了CF英文文档,看了半天也是半懂,但我想原理是基本相通的,就是在飞行中调整相关参数,并随时观察飞行器的状态。

    最后,通过努力,总算摸出来了一点门道,下面写出来,算是抛砖引玉吧。以调整PITCH&ROLL的P\I\D等三个指标举个粟子:

    用PPM连接方式,除去必要的4个通道外还可以设置另外4个通道。

1、设置两个3段开关分别到AUX3和AUX4。设置好在上图中进行查看,拨动下开关看看三段是否设置正确。

    2、在“Adjustments”中选择“when channel”设定通道,这个通道是根据你3段开关的值来确定你下面的“then apply”,也就是你想调整那个指标的PID,具体可调的指标如下图:

可见可调整的指标还是很多的。

    根据我之前CC3D的经验,Pitch和Roll一起来调比较方便可行,(如果日后还需要更精准,也可以此为基本值分开来调),所以AUX3的低值选择了“Pitch&RollP Adjustments”,中值是I,高值是D,这样我一次就可以调整三个指标了,(通道这么多,你也可以考虑YAW,PITCH RATE,ROLL RATE等一次加入如果你记得住每个通道的意义的话),这部分设置与Modes"菜单一样的,详见下图。另外,关键的是:“via channel"是决定由哪个通道来调大调小,我设置为AUX4,往上增大,往下减少,回中停止保留当前值!CC3D是用个旋钮通道来调的,还要设置调整范围,NAZE32做的比较有意思,他会根据你通道的方向来自动加减数值,这个很厉害的功能,你到时只负责将飞机飞起来,扳动AUX4往上后,他会0.1的步进方式调整P的数值,飞机实时进行反应,到你想要状态了,将AUX回中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 using slot”中的slot1-4有何区别,我英语太烂了,理解不了,实际上答案就是这段:请高人翻译下:

3、如何验证自己的设置是有效的,大家按上面设置好,点保存,转到PID菜单,你先调整AUX3到低位调整P,然后调整AUX4到低位,这时飞控会闪绿灯,并滴声(如果有蜂鸣器的话),这时你点PID菜单下的“REFRESH”刷新,就可以看到P值在变小,如果AUX4到高位,绿灯为比刚才快一倍,声音也是,这时点刷新,P值会变大。

    三、具体调整过程。

    1、全手动悬停,先调高P值到飞机开始抖动,临界值。

    2、然后再调高D值,到抖动取消,

    3、I值,要飞起来再调,飞机以30、40度的角度前飞时,只通过油门来控制飞机不落地不升高贴地稳定飞行为准。

    上面3个值会自动保存的。最关键过程的最简单。希望大家喜欢。

   NAZE32是个高级版CC3D,可玩性、定制性更高,我的这个只是最基础的飞行调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补充,批评!

    需要强调的,PID与你飞行器的各个部件息息相关,每个机器由于配置不同,总是有所相差,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PID,只有适合自己的PID
下面视频是CC3D,KIM240,3S2200,5040的视频,用NAZE32的Q280的奥姆威图传天线座脱了线路板,没有录。等调好PID后再放上来。

(引用请注明深圳石头)
补充:来自:两只老虎(QQ交流)
1、拨动三段开关,低频的是数值减少,响一声一个最小变动单位,高频是增加,两声一个单位
2、通过旋钮通道可以多定义几个设置,这是个好办法。

补充:实际调了下参,成功完成,并解决在外场保存参数的问题,具体请看19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26407&pid=16724915

网友A:
你这个是悬停状态调了吧,我用过论坛里面很多参数,飞起来都很稳,主要差别在高速航线,只要飞控减震做的好,很多参数不同机架配置都可以通用,一般不好飞都是震动引起

网友B:
顶  我能外用的就一个通道  六通接收机看着吃力啊  可惜12通的丢了  想想都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悬停状态调了吧,我用过论坛里面很多参数,飞起来都很稳,主要差别在高速航线,只要飞控减震做的好 ...

这就是飞行调参,你调下,再飞就是了,高速抖,你试着加点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  我能外用的就一个通道  六通接收机看着吃力啊  可惜12通的丢了  想想都心疼。。。。。。

飞行模式那通不要了,设成全手动,就够了

网友C:
我也是深圳的,刚刚学玩穿越机,能留个练习方式,一起玩吗

网友D:
e ..话说翻滚半径的话..有个叫rate的参数...调大的话会好很多...至于pid对翻滚半径的影响没这这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e ..话说翻滚半径的话..有个叫rate的参数...调大的话会好很多...至于pid对翻滚半径的影响没这这个大

高人!我写的时候想到这个了。还好,调整项目中也有roll&pitch 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深圳的,刚刚学玩穿越机,能留个练习方式,一起玩吗

1511760117马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我写的时候想到这个了。还好,调整项目中也有roll&pitch rate!

其实..我不高...cf基本也和mwc一样的东西..所以都差不多

网友:
狂顶 也准备搞 naze32飞控。只是太高估自己的焊接技术买的是没焊接好的,自己搞不定唉得拿到外面焊接了

网友E:
顶一个,之前用过这个方法,后来找到一组参数蛮好用的就没动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顶一个,之前用过这个方法,后来找到一组参数蛮好用的就没动过了

kim哥`能分享一下你的pid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kim哥`能分享一下你的pid么`````

我以前的帖子有,你自己翻一翻

网友C:
你电话号码少了一位数,要不你加我微信 3715901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话号码少了一位数,要不你加我微信 371590123

那是QQ号

网友G:
技术贴,见此必顶

网友H:
你好.
  我的 NAZE32 裝機/刷 CF 調參可以飛了..
但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加速度计/磁力计都校準過了).
1. 在模式設定裡 (ARM / ANGLE / HORIZON ...) 它們是否有相斥性呢?
   我有單獨拉一動來作 autoturn ..
   作法是先停懸然後開 autoturn .好像沒有效果.只看到機子的馬達亂轉.

2. PID controller 裡有很多組.(不是 profile). 我該選用那一組才好呢?.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我的 NAZE32 裝機/刷 CF 調參可以飛了..
但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加速度计/磁力计都校準過了). ...

你好.
   我的 NAZE32 裝機/刷 CF 調參可以飛了..
但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加速度计/磁力计都校準過了).
1. 在模式設定裡 (ARM / ANGLE / HORIZON ...) 它們是否有相斥性呢?
    我有單獨拉一動來作 autoturn ..
    作法是先停懸然後開 autoturn .好像沒有效果.只看到機子的馬達亂轉.

2. PID controller 裡有很多組.(不是 profile). 我該選用那一組才好呢?.

謝謝你.
1、ARM解锁,ANGLE是自稳,之间不互斥,通过不同三段开关还可以两两组合,这个解释比较麻烦,你可以上百度:泡泡视频 naze32,我这些都没有设,默认是手动飞行,只设了一个BB响,扳一个开关就响,便于找机。
2、autoturn我没有试过,但我的这个贴子就是算是半自动调参吧,还算简单,建议照葫芦来做。
3、 PID controller 这个不是同算法,我们基本上用1 Multiwii (rewrite),据说,这个适合新手。看你用繁体字,可以增YOUTUBE,看那些大家的飞行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的 NAZE32 裝機/刷 CF 調參可以飛了..
但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加速度计/磁力计都校準過了 ...

我也是新手,多交流。

楼主:
怎么看不到我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技术贴,见此必顶

共同学习!

网友I:
顶一下,不错的技术贴,我又进一步了解这个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一下,不错的技术贴,我又进一步了解这个飞控了

可惜关注的人太少

网友J:
你好  看了您关于naze32的调参的帖子 请问 CC3D 的能不能出个教程 毕竟用cc3d 的 小白新手很多 , 我也想学习学习 远程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  看了您关于naze32的调参的帖子 请问 CC3D 的能不能出个教程 毕竟用cc3d 的 小白新手很多 , 我也 ...

这两天交功课

网友:
我的NAZE32一开锁电机就转了,请问是那里没调好啊??

网友(2015-10-19):
技术贴一定要顶啊~~

网友:
越調越暈

网友:
你好牛啊,还乐于研究 并且分享,论坛太缺乏你这样的人了

网友K(2016-01-23):
感谢分享,调参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分享,调参容易多了!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玩穿越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更多人贡献力量

网友(2016-03-22):
最近正在F3愁外场调参的问题,找到您的好帖子,谢谢您哈,好好学习,我珠海的,加您Q了,加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悬停状态调了吧,我用过论坛里面很多参数,飞起来都很稳,主要差别在高速航线,只要飞控减震做的好 ...

分享一些参数呗,向你请教!请问qq是多少啊

楼主(2016-04-23):
重新修改了下帖子的文件名,统一了命名。

网友:
f3可以吗?

楼主:
当然可以,菜单都没有变。只是响声音与数据变化对应关系要注意确认下。PID对应不同的数值变化。

网友L:
CC3D刷的F3貌似不能八字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L:
CC3D刷的F3貌似不能八字保存

还在用CC3D...既然已经开始刷F3了,干脆就上F3吧,如果可以,就BRF3,带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用CC3D...既然已经开始刷F3了,干脆就上F3吧,如果可以,就BRF3,带OSD

备用机啊,不能浪费了不是?

网友M(2016-06-26):
引用 楼主:
2015年8月17日更新
今天去公园试了下调参,主要调整ROLL&PITCH 的P\I\D,开始比较顺利,调好了PD,在调I时, ...

空中手动模式调参,会不会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M:
空中手动模式调参,会不会有危险?

很短的情况下可以试下!但要注意,固件不同,响一下,值变动的不一样。d过大,会引起电机调整过快,电机会过热。我现在大多用osd来调参了。见我另一个贴子

网友M:
引用 楼主:
很短的情况下可以试下!但要注意,固件不同,响一下,值变动的不一样。d过大,会引起电机调整过快,电机 ...

没找到呢.   能发个连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找到呢.   能发个连接吗?谢谢!

FOT.石头和你一步一步为mini OSD BRF3 飞控刷 MW_OSD固件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193475&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
有用,写的很详细了,回去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