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显示器显示画面很小,与显示器屏幕大小不一致,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17):
图传显示器显示画面很小,与显示器屏幕大小不一致,怎么解决?

网友A:
調一下显示器的屏幕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一下显示器的屏幕比例

多少合适?1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一下显示器的屏幕比例

不行哎,各种比例都试过了,还是显得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哎,各种比例都试过了,还是显得小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是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
5D相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