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穿越而生 ——EMAX COOLING酷冷系列电机

楼主(2015-08-18):
EMAX COOLING 酷冷系列电机的诞生见证了银燕十一年的成长。
此系列电机以独特的强吸风设计,精致的做工,超高的性价比,结合传统MT系列电机惯有的低重心,轻量化,100%动平衡等优点,重新定义了高端无刷电机的行业标准。

COOLING 酷冷系列电机包含2204,2206,2208,2212,2216多个型号电机,经过精心的设计,反复测试,不断完善,
拥有如下特点:
  • 独特的强吸风设计,降低电机在飞行中的运行温度,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
  • 延续低重心结构,减少飞行时由于电机运转带来的机架震动,使飞行更平稳
  • 电机头盖上转向标识明显,便于安装
  • 重量更轻,更有效延长续航时间

特别是此次推出的电机新成员2208,更是重新定义了小四轴穿越机的动力配置。想要更快更暴力吗?EMAX COOLING酷冷系列2208电机,专为穿越而生!

强吸风结构设计
电机头盖转向标识
来个合照

我们承诺:
1.  每颗电机都做动平衡检测
2.  采用原厂NMB轴承
3.  选用川崎0.2mm锭子
4.  选用钕铁硼强磁耐高温磁铁

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最专业的无人机动力系统供应商!

注:每颗电机包装盒上都贴有防伪标,请认准EMAX品牌电机!

网友A:
这么好,不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
,淘宝上好像有货了,很赞赞哦

网友:
这个有空可以试试。

网友:
不知耐用程度怎么样?刚从别的厂家订制了两套2208的。

网友B:
价格力效怎么没有花牌的好啊?

网友:
防大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力效怎么没有花牌的好啊?

亲,您测试下应该能感受到这款电机的好哦,性价比绝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不知道价格多少?

市场上已经开始销售了哦。。。

网友C:
你们这套电机有送测的吗?   期待你们飞控   可是真真的把我涮了一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套电机有送测的吗?   期待你们飞控   可是真真的把我涮了一道啊~

亲,请耐心等待哦,如果有公测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请耐心等待哦,如果有公测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其实我早就见过这个电机了  也感受了下     就一直想喽四个  玩玩      之前在西体也一直再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卖    那时候报价还92一个呢~

网友D:
我就想知道我设计的这个架子够不够资格求赠送一套动力?图中样机使用的是MT2206套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我设计的这个架子够不够资格求赠送一套动力?图中样机使用的是MT2206套装。

那个管夹已经把管子尾端夹裂了~

网友:
我也想弄4个试试

网友:
何时公测呀?

楼主:
亲,如果有公测的话会及时告诉大家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管夹已经把管子尾端夹裂了~

实际情况是,没有!

网友:
如果是这个管夹,那肯定裂了

网友F:
银燕的电机发热太严重,这叫什么设计啊,不就是抄袭大疆外形么?

网友:
电机发热要自己排除问题啊。。。。银燕是穿越机的标配。。。
抄大疆?大疆的塑料电机还不是抄的银燕。。。。。
银燕不是早就出塑料电机吗~~~~

银燕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银燕的电机发热太严重,这叫什么设计啊,不就是抄袭大疆外形么?

什么东西都不能老说人家抄袭!别人车子一个壳4个轮子,其他的难道就不许造这样子的?我说你们真没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银燕一直以来追求为广大模友做出品质更好,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一路走来,谢谢有各位的陪伴,我们不求所有人都喜欢,但求做事对得起良心,就好。

网友:
260折叠机架,CC3D或SKYLINE32飞控,NANO20A,小蚁硬挂,等你来测!

网友(2015-09-25):
外观确实仿大疆了   这个级别的电机价位普遍偏高  不过价格会慢慢降下来的

网友G:
这电机我已经到手了,4个2204,感觉非常失望,电机的转向和锁死方向标示全是反的,大厂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细观电机内部,一撮一撮的蓝色平衡泥,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还是朗宇的耐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机我已经到手了,4个2204,感觉非常失望,电机的转向和锁死方向标示全是反的,大厂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

您好, 新款MT电机的方向标识是电机转动方向,如果有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售后客服,QQ 3284626665,谢谢。
EMAX

网友:
一乍看还以为是dji的E800动力套装呢,外观太像了吧。不过显然绕线乱多了,而且是低温线,过载很容易烧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电机我已经到手了,4个2204,感觉非常失望,电机的转向和锁死方向标示全是反的,大厂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

你好:
  一般電機順時針轉動時鎖付螺帽一定是反向(逆時針方向).這樣槳才不會鬆脫.電機逆時針轉動時鎖付螺帽一定是正向(順時針方向).所以前輩所指不明白原因.因為我的電機標示與螺帽鎖付相反.是正確
的.至於電機方向可以靠飛控器程式改變.或將電變線交換也可以.本人用2204第二代.感覺高速無震動歐使用也很平穩.但是價格太貴.依穿越機來說隨時馬達都會撞到.所以屬於消耗品.

网友:
深圳的银燕好像跟60、80年代上海生产航模发动机的那个公司没关系吧  ?

网友:
银燕以前就是给大疆代工电机的啊,我看淘宝上有银燕的电机2212跟大疆精灵上的几乎一模一样,代完工占点他的光也很正常。

网友:
里面平衡泥太多了,我用飓风的就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新款MT电机的方向标识是电机转动方向,如果有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售后客服,QQ 3284626665,谢谢。 ...

就是转向标识和螺母锁死方向相反啊。其他的还行,就是平衡泥太多了。。

网友:
吹的必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不知道价格多少?

没看见好在哪里, 请出数据。

网友I:
确实,只看到吹,没看到干货。  说好,也没说好在哪里。 还说定义高端电机新标准。 卖的那么便宜能成为高端??? 纯粹为吹而吹。 独特吸风设计,我是没看出来,本来螺旋桨转起来的时候就有风往下吹的,你这样设计反而把风挡住了。如果说你们的是把气流从下面吸进去,从上面吹出来,那就是跟螺旋桨对着干了,更不靠谱了,如果说是从上面吸。直接镂空了,让螺旋桨的气流吹下去,应该比你这样设计的吹风效率高很多。

网友J(2015-11-09):
引用 网友I:
确实,只看到吹,没看到干货。  说好,也没说好在哪里。 还说定义高端电机新标准。 卖的那么便宜能成为高 ...

哈哈,买得高了 估计又来说怎么这么高~比DJI还贵!另外 你说的螺旋桨有风下来,我也哈哈了,根部有多少风?靠根部的话 还不不如靠飞行时候的破风呢
吸风设计,这个不好评论,照我的理解是电机开口位置切风之后 将风往电机中心拉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哈哈,买得高了 估计又来说怎么这么高~比DJI还贵!另外 你说的螺旋桨有风下来,我也哈哈了,根部有多少风 ...

别人50万的小车都说中端精品。 你搞个5万快的小车,说高端标杆。 你说有人信吗?
螺旋桨根部有没有风,你自己去测试把。  好歹螺旋桨的叶面面积比你那个电机上面的孔要大把,角度是斜上的,更利于吹风吧,竖着个杆子在哪里转圈圈,你有么有想过,如果你家的风扇,扇叶改成几根直杆,你说会是什么效果,你能想象那种效果吗?  这智商我也是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别人50万的小车都说中端精品。 你搞个5万快的小车,说高端标杆。 你说有人信吗?
螺旋桨根部有没有风 ...

哈哈哈 我更醉了 测试报告论坛一大堆,够事实了吧你还真觉得银燕只值5W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哈哈哈 我更醉了 测试报告论坛一大堆,够事实了吧你还真觉得银燕只值5W

又转移话题了。  你看清楚我说的什么问题了吗? 只会转移话题吗?

有些人就希望玩这套。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制;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ZZ;你跟他讲ZZ,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国际接轨;你跟他讲接轨。这一套你学的很6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又转移话题了。  你看清楚我说的什么问题了吗? 只会转移话题吗?

有些人就希望玩这套。你跟他讲道理 ...

你问我答 这是转移?哈哈
测评都有在 你自己不去看,一味得瞎说,黑上瘾黑习惯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问我答 这是转移?哈哈
测评都有在 你自己不去看,一味得瞎说,黑上瘾黑习惯了吧

我跟你讨论了评测的问题吗?

我一开始就说的小编文案的问题。   你就一直在瞎扯淡。   我说价格低,还吹成高端标杆。 你就说价格高了又会嫌贵。       你卖5万快的小车,你好意思说成高端座驾标准???吹牛不打草稿。你还在哪里一个劲的捧。拜托捧的有水平一点好不?
散热的问题我也讨论的是从结构分析散热理论。 不是讨论性能。  从结构上来分析,小编说的吸风散热,纯粹就是瞎编。  我举的例子 你有回答吗?  你把你家风扇的扇叶换成木棍看看会是什么效果。而且那木棍还没扇叶宽。

当水军也有点头脑好吧。    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也在哪里瞎吹。

你去市场上看看有那个 定价市场几乎最低的产品,是真正的高端产品。 我真的是无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跟你讨论了评测的问题吗?

我一开始就说的小编文案的问题。   你就一直在瞎扯淡。   我说价格低,还 ...

自在人心。当我水的 可以看我帖子,只有近期的一次银燕200机架装机贴
一味得指责别人家的产品,您老人家这是为黑而黑?那我可以叫你黑军?
产品不看评测 不看实测 看什么?
给你做文案,你会把自己的产品写成渣?
这是最后一次回复,欢迎继续把我当水军!来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在人心。当我水的 可以看我帖子,只有近期的一次银燕200机架装机贴
一味得指责别人家的产品,您 ...

脑残。  文案,做的脑残, 就是为了迎合你们这些脑残的思维。
做评测的也是你这样的脑残水军搞的吧。  能够把最低价的产品吹成高端标杆。再垃圾的产品,也能给你们评测出一个满满的100分的。
要不怎么跟官方的脑残宣传对接呢。那不是自己砸自己牌子吗?
我只想说,你该吃药了。

网友:
电机性能还是很好的,吸风效果可以降低电机工作时的温度。

网友K:
以上图片可以看的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电机我已经到手了,4个2204,感觉非常失望,电机的转向和锁死方向标示全是反的,大厂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

电机标的是转向  转向和锁死方向本来就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
  一般電機順時針轉動時鎖付螺帽一定是反向(逆時針方向).這樣槳才不會鬆脫.電機逆時針轉動時鎖付 ...

我知道是反的啊,说的是禁锢方向标识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机标的是转向  转向和锁死方向本来就是反的

说的就是锁死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的就是锁死方向。。。。

我的电机上面标的是转向   而不是锁紧的方向
你的电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套电机有送测的吗?   期待你们飞控   可是真真的把我涮了一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只看到吹,没看到干货。  说好,也没说好在哪里。 还说定义高端电机新标准。 卖的那么便宜能成为高 ...

老鼠生的只能是老鼠,是生不出金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以上图片可以看的出来的

这位仁兄才是讲理的人, 从图片上确实能够看出吸风效果。但是你这种是没装桨的情况的吸风效果,而且效果也不大,你能想象装桨之后,桨往下面吹风,你这个吸风效果是往上面吸风,你这个风还能从下面吹上来吗?   我对空气动力学不太懂啊,或许这里面有更深奥的道理。但就我的理解水平,是理解不了这种吸风设计的,感觉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位仁兄才是讲理的人, 从图片上确实能够看出吸风效果。但是你这种是没装桨的情况的吸风效果,而且效果 ...

这款电机我亲自装机测试过了,飞了12分钟电机都没怎么发热,可见这外电机的设计还是有内在散热效果的。只有自己亲自使用才明白的,这样去争论有何意义呢?

楼主:
谢谢各位中正的回复,我们只认认真真做产品,口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