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rtex280开箱+开膛

楼主(2015-08-17):
不多说了..上图吧...精致的机器,我的最爱。之前飞直机,四轴一直没关注,最近喜欢了穿越机,所以入了一架。很多技术问题还需要请教大家,愿给予帮助..谢谢啦。

网友:
嚓啊,早知如此我也买这个一次成型

楼主:
下面要开膛啦...首先是开膛工具,很喜欢这个国产品牌wow,精致,把玩也不错

楼主:
螺丝整齐排列...我不是处女座

楼主:
下面要拆解啦...内部做工真的赞一个

楼主:
下面问题来啦...问题一:我了433切糕,有四个通道,是不是飞机尾部的信号线插入第一通道就行了?以前直机固定翼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想不明白...敢问各位如果是接第一通道,那剩余三个通道能做什么呢?

楼主:
问题二:电路板一共八个外接口,GPS,gopro pow 明白,但是这个fun接口是做什么的呢?如果是增加某些设置如加装前灯等,怎么和接收机连接呢?

网友A:
LZ 土豪,就工具已經可以一部250穿越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土豪,就工具已經可以一部250穿越機了。

工具也就400多...土豪不敢,都是戒烟攒来的钱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这么精致的电路板炸着了可就不好修了

网友:
看起來不錯的雞雞

网友:
精致,漂亮!楼主应该不舍得炸吧(PS:多少米入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具也就400多...土豪不敢,都是戒烟攒来的钱

麻烦给工具链接,或 PM下,或给个关键词, 谢谢先

网友:
土豪啊。。。。。。。。。。

-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工具链接,或 PM下,或给个关键词, 谢谢先

TB search "WOW智能鋰電螺絲刀"

网友:
好机子~
祝LZ平安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