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启动器连接了3S电池 连接夹处没做好绝缘保护导致短路,爆火星,电池鼓包了。...

楼主(2015-08-17):
今天来了个低级错误。发动机启动器连接了3S电池,连接夹处没做好绝缘保护导致短路,爆火星,电池鼓包了。请教各位大神这样会不会烧启动器了?手指都被火星弹起水泡了,电池也鼓包发很热。

网友:
是换T插吧

网友:
启动器不会烧坏的

网友:
好可怕,电池的威力不可小看

网友:
把那个夹子也换成T插

网友:
呵呵,厉害,还是要小心点

网友:
电压都没有加到启动器上,直接在电池输出端短路了,所以启动器没事!

网友A:
俺都用螺丝刀敲击螺旋桨,很容易启动。

网友:
启动还是别用敲击法的好 有机率内伤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