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控玩模拟,加密狗显示连接不上

楼主(2015-08-17):
大神们好,小弟新手,买了个D7E控,还有一套模拟器,但是模拟器加密狗一直连接不上,是不是控玩模拟要特地怎么设置过,谁来帮我看看,非常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描述的具体点,连接不上←←这个太模糊了

网友B:
遥控器底下和背面没有接口吗

网友C:
几合一的模拟器?边上有的挡位开关因该选在对应的模拟器档位才可以连接!即使设置不对也可以连接!只是没设置好飞机是控制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描述的具体点,连接不上←←这个太模糊了

你好,我给你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合一的模拟器?边上有的挡位开关因该选在对应的模拟器档位才可以连接!即使设置不对也可以连接!只是没设 ...

你好,我是20合1的模拟器,还有我四个档位都试过了,好像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底下和背面没有接口吗

你好,有接口的,是不是插一根音频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网友A:
你下控制台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给你发图片

我感觉你电脑里却那种玩大型游戏用的文件 叫什么底瑞思文件
模拟器插电脑上 灯亮起来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电脑里却那种玩大型游戏用的文件 叫什么底瑞思文件
模拟器插电脑上 灯亮起来吗 ?

你好,加密狗灯亮的,模拟器应该不算大型游戏吧,不过电脑的确是很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控制台了吗?

你好,什么叫控制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接口的,是不是插一根音频线就可以了

是滴,有可能是,还有可能是教练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什么叫控制台

你那个光盘点开自动运行,就有个安装控制台,有了那个软件才能识别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滴,有可能是,还有可能是教练接口。

对,哪个像耳机插口一样的说明书吗就叫教练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光盘点开自动运行,就有个安装控制台,有了那个软件才能识别加密狗

是不是一个让你选择安装模拟器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个让你选择安装模拟器的软件

好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吧。。

行,我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我试试,谢谢你了

再不行就加qq 9921954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就加qq 992195489

可以了,回去下个控制器,就连接加密狗了,太谢谢你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就加qq 992195489

可以了,我刚下个控制器,就自动连接加密狗了,太谢谢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