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黑金电机的绕法

楼主(2015-08-17):
有人知道黑金电机的漆包线用多粗么?绕法和2S电机一样不,每扎多少圈,多粗的线?一个黑金被人绕了非常粗的线进去,电池3.8V飞机就无力了,而且就悬停,1S小鸡居然能把电池飞的滚热,应该是电机后绕的线太粗了的关系。。。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我印象中黑金的线绝对没有这么粗。。。好久不玩1S小鸡了。记不清了都。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这线绝对2.5以上的。我100S尾电机都只绕了1.5的线

网友:
10圈够了!看下几N 几P 再去找下资料怎么绕!9P6N好像是ABCABCABC 绕的!

楼主:
看了新黑金的图片。。。貌似就是这么粗的线。。。谢谢楼上几位帮顶。哈

网友:
烏金馬達:
星型绕法,每T6圈,0.18漆包线。
轴1.5X20MM,轴承1.5X4X2MM

 参数:定子直径:11MM
转子直径:13MM
轴径:1.5MM
轴长:6.25MM
高度(不含轴):12MM
空载电压:0.6A
重量(含线):4.5g
工作电压:3~5V
峰值电流:4A
峰值功率:18W
内阻:0.188Ω
KV值:14000

网友:
你试下用星绕法,每t7圈,0.21线,我也绕过,听声也很正常,不过我不是用在主电机的,是用在尾电机的,锁尾非常好

网友:
不会,帮顶,小冰冰

网友A:
继10楼的是0.21漆包线打双绕7圈

网友:
我绕过12000kv,原厂的是0.21和0.27的线并绕,每T7圈.而我用的是0.19和0.28的线并绕。也没问题。动力、续航和温度对比手上的另一个12000Kv黑金没明显差别,空载电流也一致为0.4A。 楼主可参考下.

网友:
0.19漆包线,双线并绕,每极8圈,星形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10楼的是0.21漆包线打双绕7圈

膜拜。黑金当尾电机?这样也行?你这个1S鸡用了两个黑金?

不太明白并绕,两股当一股绕?出来的抽头是三组,每组两根?

网友B:
两根线并在一起当一股绕。每一组的头分别接电调,每组尾尾相连。不知说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线并在一起当一股绕。每一组的头分别接电调,每组尾尾相连。不知说明白没有。

明白。就是两根当一根绕。其余的都一样

网友:
高手在这里出现了。 请教各位:HP05S 线断了,想自己绕城12000的,如何绕?
另外发现没有黑金空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拜。黑金当尾电机?这样也行?你这个1S鸡用了两个黑金?

不太明白并绕,两股当一股绕?出来的抽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