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玩x3的人多还是玩亚拓450L的人多。

楼主(2015-08-17):
想买个直升机,特别中意x3'但不知道玩儿这个飞机的人多不多。想看看大家玩450l的人多还是玩x3的人多
得买个市场保有量大的飞机。

网友:
好像X3挺多,因为经常看到有人出X3

网友A:
都是好飞机。看自己的喜好

网友B:
既有x3 又有450l

网友C:
收的本坛X3,一直在飞,耐炸,动作灵活,配件便宜,特点有点类似固定翼中的EPP板机,练动作很好用,很喜欢。
轴传声音也很小,飞场有羊群时,羊都不愿意抬头看一眼。头罩质量一般,容易裂纹。
450L木飞过,所以没法比较了。

网友D:
半斤八两。。。

网友E:
x3好鸡鸡,塑料件耐操且便宜,不过装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太用力小心滑丝

网友E:
本地魔友都把x3当练习机了
百度云附件:2015-08-12

网友F:
好飞还是450l,稳定,轻盈,而且特别省电。叉3暴力粗矿没有450L灵活?耐炸精度低。配件不好买。

网友G:
450l 就是450 的传动。 450的结构。 难道 还没有被这种传动 这种结构 折腾怕。。。。

网友H:
只看到有山塞450L的,没看到有山塞X3的。

网友I:
看看那450L 的结构 确实对亚陀没得喜好了!

网友J:
我是新手,第一个直升机选择了x3,还在苦逼的练习和炸鸡中。不过x3斜盘真的内炸,一个月内炸了6次毛事没有

网友K:
x3吧,比较稳,塑料件可以吸收震动,还轻,比较耐艹

网友L:
两架飞机都有,x3稳定450l轻盈,各有各的好处,空机价格都差不多,后期450l稍微贵一点,有条件可以选择各买一架。x3推荐皮带传动升级金属尾波箱。450l要轴传动,富丽机身原厂尾管传动轴传动齿也要原厂,飞跃旋翼头

网友M: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吧

网友N:
只玩儿过450L,飞机精度没的说,就是GPRO的陀螺......各种调试

网友O:
450L报道,看周围了,我周围有几个玩的都是亚拓,所以也入的亚拓。

网友:
什么好,买什么。。。

网友:
看周围朋友玩什么牌子,就选相同牌子,如果都差不多,建议X3,坚固耐摔便宜.

楼主:
感谢大家积极的回复。我一直觉得航模论坛里的人。都比较不错。一般只要直升机的问题一发帖最有人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让人感觉玩儿直升机不孤单,心里有种暖暖的感觉。看了大家的回复,我觉得大家还是稍稍那么一点点偏重x3.现在的我心里也有数了我决定还是选x3

网友:
万国450飞过

网友:
X3 富丽380 傻逼380都可以

网友:
x37配件等到花儿谢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450l 就是450 的传动。  450的结构。 难道 还没有被这种传动 这种结构 折腾怕。。。。

错了,4500L是450的升级版,结构设计非常合理,便于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错了,4500L是450的升级版,结构设计非常合理,便于维修!

呵呵。你看看  大齿盘  对转齿  传动杆  尾伞齿 尾轴。 是不是通用。是不是 一个结构。  我说的是 传动结构。 没说 机身结构。  450 的传动结构 非常易损。。易打滑。扫齿。。

网友:
新手还是来个配件多好买的机种吧

网友:
关键是x3便宜,我就是因为怕泰世备件出问题,所以弄了450l反正现在电装便宜,450级别可以搞两架

网友Q:
要买飞机了啊 好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买飞机了啊 好事啊

嘿嘿,现在有打算了,钱还不行。钱可以了就买x3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现在有打算了,钱还不行。钱可以了就买x3

x3行  直接改皮传  好像买x3直接赠送皮传套件 蝎子2520 6s deko舵机

网友Q:
引用 楼主:
嘿嘿,现在有打算了,钱还不行。钱可以了就买x3

富丽马上要出380了 你不关注一下么 据说很耐炸 什么都是加粗加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富丽马上要出380了 你不关注一下么 据说很耐炸 什么都是加粗加厚的

好,反正我不是马上就买。也关注下

网友R:
x3  450l各有特殊,x3是小钢炮风格,粗壮, 重量略大,副厂配件少。槽点在于,塑料感重,螺丝都是m2自攻丝,塑料件自攻丝,上紧不能大力。拆装次数多了大家能想到。
465,450l属于轻盈风格,沿用了很多450sp,pro零件,大把副厂件,炸鸡成本低,槽点在于,三轴  细  软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自己咯

网友:
我用Goblin380入门。。。。380,1800的电池两块并一下正好可以飞我的EF70E,这下就省了好多好多电池钱。。。而且Goblin380超耐炸,朋友炸了几次,就裂下头罩,断个尼龙螺丝,捡起来换个大桨就可以接着飞。。。。缺点就是比X3贵一点点。

网友:
两个机型都不错,个人更喜欢亚拓。

网友:
亚拓450L杠杠的,后期炸鸡买配件很省心,配件也不算贵,然而原厂电装真的很烂

网友:
问一下亚拓450里边那个适合新手还是和楼上大家说x3的好

网友:
X3皮传,塑料件,练习机正好

网友:
亚托450l的那个传动真心感觉没有诚意,450升级下换个机身就换汤不换药。450l和x3都有过,现在在飞x3用得皮带感觉心里有一种特别踏实得感觉。。。

网友:
个人偏向于 X3

网友:
我刚好两架都有,x3略重,很皮实,一个主轴抵450l三个,飞起来也相对来说稳定些
450l灵活,好飞,各种动作很轻盈
新手的话建议x3吧,耐炸配件也相对便宜些。另外建议皮传,轴传飞时间长了声音大,炸鸡后维修也相对麻烦点。

网友:
450L和 X3都没飞过,入了KDS360,感觉主轴横轴都很粗,小炸都不用理它

网友:
萝卜白菜

网友(2015-12-06):
x3还是不错的!问题少!

网友:
正在飞450,不过有机会还是想入个x3

网友:
x3真的是超级耐炸的我都高空落地炸的主轴横轴都好的

网友:
X3耐炸一点

网友S:
亚拓和x3 我也都有过,x3 三轴大一个规格,不是太容易炸弯,炸后检查下就好,但是塑料十字盘等炸鸡容易出问题,尤其用deko这种不用易损舵臂的舵机。
想说原厂十字盘不便宜,当然,x3所有配件都比亚拓的贵,因为亚拓的有副厂件,即便是x3副厂件都贵。
x3的头罩比较大,看起来感觉飞机大一些,但是大齿磨经常磨头罩也是很麻烦,原厂头罩太薄,随便掰掰就裂。
另外螺丝太坑爹,拧多了会滑,我的修复的方法是往孔里灌ab胶后打孔。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机器的问题,那个黑色大齿咬铜齿,没多少起落就磨秃,机身里面特别脏,都是大齿还是铜齿的粉末。换了钢齿虽然不会突了,但是依旧特别脏。

450L的优点是所有配件全都有副厂件,尤其以前有450的,很多都能换过来用,而且配件也便宜。容易炸坏的是三轴,每次炸鸡都要检查,但是也正是这样,可以吸收炸鸡的能量,保存其他。 尾轴建议用白色飞越或者富丽的,其他传动齿轮用亚拓黑色的,一般会扫白色的,因为黑的硬。这样损失小,还容易维护。

网友:
450l的多吧,亚拓配件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S:
亚拓和x3 我也都有过,x3 三轴大一个规格,不是太容易炸弯,炸后检查下就好,但是塑料十字盘等炸鸡容易出问 ...

写的太好了,真是经验之谈。深表感谢了!已购入X3.还没起飞,你的经验对X3的模友非常的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