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航拍会有波浪形及雪花出现?

楼主(2015-08-17):
为什么
航拍
会有波浪形及雪花出现?请大侠指教,
FPV
到底要什么条件,我只是用普通的QAV250来飞
?from=y1.7-1.2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果冻~! 震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果冻~! 震动问题
请问大侠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什么东西啊?

网友B:
果冻是因为震动,,消除震动就没有果冻了。
不过震动产生的原因非常多的。

网友C:
用泡沫垫摄像头

网友A:
电机 桨 机架 云台 以及摄像头的固定方式都会引起震动 一个个排除

网友D:
震动~!!!!!!!!!!!!!!!!!!!!!!!!!!!!!!!杀杀杀!消除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