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RDSX7控如何把菜单里面的AUX2切换为AUX1 感激不尽 ...
求教JRDSX7控如何把菜单里面的AUX2切换为AUX1 感激不尽!

楼主(2015-08-17):
求教JRDSX7控如何把菜单里面的AUX2切换为AUX1 感激不尽!

楼主:
接收器是AUX1 但是控显示是AUX2 这个通道就没用了。急求大神指教啊!感激不尽!!

楼主:
本人想用AUX1通道接个遥控开关 所以求各位大神帮忙想想办法如何设置 感激不尽!

网友A:
改改一下接收机通道不就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改一下接收机通道不就解决啦
请问如何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