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cat,,,cat,,,catamaran

楼主(2015-08-17):
一年前朋友送了个cat壳给我,但到我手后就一直闲置吃灰,,,,几天前翻出来打算装起来,不要浪费朋友的一番好意,,,,

,

这款壳子估计不少人见过和玩过,,
船全长80cm+,出厂自带涂装,,

楼主:
电子设备,,,

ETTI 150A 船用电调,,腾翔X802L车用电机  (改了水冷和后出线),
cat对舵机的速度要求不大,力气够就行,还没确定用什么舵机,因为第一次装那么大的船

网友:
电调的固态电容不错 上学时喜欢倒腾船

网友A:
易拉罐级的内转霸气了,就用火柴盒大小的那种舵机吧,具体自己猜,呵呵

网友:
搞定记得发视频。看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拉罐级的内转霸气了,就用火柴盒大小的那种舵机吧,具体自己猜,呵呵

还没有易拉罐那么大舵机打算用3003

楼主:
五金零件,,,用的是好友老虎家的一体化软轴系,,,

这套轴系只需要在尾板上打两个洞就能把轴吊架和水舵都固定好,,,
方便简洁,结构简单且可靠,而且可以偷懒不用打那么多洞

网友:
能工巧匠。一定要拍视频哟

网友:
正,三三养猫大户

网友B:
双发啦...震撼

网友C:
cat还是双发比较给力我也在装cat 还没完工了 我装的是双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发啦...震撼

你供电池,冇话双发,三发四发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t还是双发比较给力我也在装cat 还没完工了 我装的是双发

下一条再装双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条再装双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供电池,冇话双发,三发四发都问题

好,我提供电池,四发准备

网友:
等待【革命成功】

楼主:
开始安装,,,

因为是装单发,所以要加强下尾板,不然高速一个动作就菊花不保了,将船尾固定轴支架的部位用环氧树脂填充,,

树脂干透后就可以画线打孔了,,,
然而准备画线时就发现问题了,尾板是斜的,不修正直接安装轴支架的话推力线就不是笔直向前的了,,

只有用锉刀修正了,最后不耐烦了,直接动用手砂轮了,粗暴简单,

再精修一下就好了,
可以画线打孔了,,,

打孔时发现尾板处出厂就镶嵌了铝板加强的了,当然后来填充的树脂也不是没有作用的,,

同时把轴管的洞都打好,,

轴管跟树脂接触的地方要弄粗糙,,,

位置确认好了后就可以点502简单的固定,,
接下来就到电机架了,装电机架最好有夹具确保电机架的平面与轴线垂直,没有夹具也可以用电机客串一下,,(电机架定位时忘记拍照了!!!)
下环氧树脂前还有工作要做,就是把船壳跟树脂接触的部分弄粗糙,,

电机架也要,,,可以再弄大点,看你想粘多大面积

在船底出轴的地方贴上胶带,防止树脂溢出,,,

然后然后然后就可以剪好玻璃布,调树脂粘了,,,
这是刚下完胶还没干的时候,,,

等树脂干透,,,想快点可以适当的加温,也不能太热,,
干透后的样子

把电机拆下,电机架背面也下点胶水,,第一次下胶时电机挡住不好操作,,,

注意胶水的量,多了干透后会顶电机的,,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

网友:
”注意胶水的量,多了干透后会顶电机的“多谢提点,这个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