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机腹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5-08-17):
机腹这个地方做成这个样,是要自己装第三方的起落架?还是弹射钩?

网友A:
本来一开始是设计放弹射的挂钩,后来这个位置安装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一开始是设计放弹射的挂钩,后来这个位置安装起落架

哦,谢谢。有胖子专用的挂钩么

网友:
适合挂弹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有胖子专用的挂钩么

胖子一开始设计就是弹射起飞的,没办法滑跑,后来改进以后增加了起落架,

网友:
還有這設計原因?買回來裝好的死肥仔就是起落架的安裝。沒有用原配的。還花了幾晨買了套起落架。

网友:
都可以的,你看看我以前打过一个装机帖子。

网友:
图传天线

网友:
图传天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