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a6金属底盘/灿烂双550波箱/双流3测试视频

楼主(2015-08-17):
剪切的一些视频。。。。哈哈哈。。。终于等到盼望已久的双流了。。。真的很爽啊!其中还有一些灿烂550波箱换电机的视频,就是在小区里拍的。。。。大家看看吧

楼主:
忘记说了。。。把那个倒车庄子撞烂的。。。就是换过电机的灿烂的双550+金属底盘。爽吧!

网友A:
行走姿态太漂亮了。。。。

网友B:
这是什么动力配置啊,双流配无刷吗13.5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动力配置啊,双流配无刷吗13.5t的?

哈哈哈哈,就是原装的动力。没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走姿态太漂亮了。。。。

哈哈哈哈,多谢!我们觉得飞起来的那个姿态最漂亮了

网友C:
如此暴力。看来以后坦克视频也要分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此暴力。看来以后坦克视频也要分级了。

这个应该还好了!

网友D:
很不错!特别是飞下去还能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特别是飞下去还能弹起来!

扭杆啊。。。都这样滴

网友E:
悬挂不错啊, 求解

网友F:
我也想买个灿总的金属豹2底盘,我手里有个飞燕的三带双流。。我想问下。3带双流安在金属豹2底盘上会不会卡到波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买个灿总的金属豹2底盘,我手里有个飞燕的三带双流。。我想问下。3带双流安在金属豹2底盘上会不会卡 ...

不会!我都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挂不错啊, 求解

那就是扭杆而已!买底盘的时候带的

网友G:
不知道老灿有没有给你弄抬炮功能。虽说主板上确实有这个插口。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做为开关插件来事先车尾抬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老灿有没有给你弄抬炮功能。虽说主板上确实有这个插口。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做为开关插件来事先车尾抬炮 ...

哦?这么高级啊!哈哈哈哈,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呢!快!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么高级啊!哈哈哈哈,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呢!快!指点一下!

这是老灿给我的参考图。用打弹波箱后面那个铁片做的机械开关。图的意思还是很容易看懂的。只是齿轮上的那个配件估计要自己DIY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这么高级啊!哈哈哈哈,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呢!快!指点一下!

搞的神神秘秘的,旋转波箱那接个限位开关   打蛋波箱里面的那个就行  旋转齿轮相对位置做个垫高的处理就行了   说的那么玄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的神神秘秘的,旋转波箱那接个限位开关   打蛋波箱里面的那个就行  旋转齿轮相对位置做个垫高的处理就 ...

啊。。。还是不搞咯!哈哈哈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还是不搞咯!哈哈哈哈!麻烦!

很早之前就是试过了  效果还行   你的无刷出去跑过没   波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