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动异常 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5-08-17):
用的DH410折叠机架 轴距:410 NAZA LITE飞控 不加浆的时候电机可以正常转动加8寸浆之后出现只有对角2个电机转动正常 另一对角电机转动很慢
一段时间后断电 电机未发现异常发热
所以目前推断不是电机卡住或者电调损坏
怀疑是8寸的浆太大 导致的
希望各位明示~

网友A:
恰好我也是这个机架和飞控,你用什么电机?8寸不可能太大,我2216电机10寸桨。有没有在调试软件里面设置电机的怠速?我选择的是中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好我也是这个机架和飞控,你用什么电机?8寸不可能太大,我2216电机10寸桨。有没有在调试软件里面设置电 ...

新西达 2212/1400KV电机的怠速我用的推荐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西达 2212/1400KV电机的怠速我用的推荐的那个

1400kv可能有点大了,我的是900kv

网友B:
油门行程校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校正了吗?

校正了 电机不加浆的时候全部都可以正常转动

网友:
调换一下各个电调电机位置,如果仍然是相同位置的转速不对,说明是飞控问题。做一下imu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