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的主板和电调可以直接用在150DFC么?

楼主(2015-08-17):
RT...有一台除主板外完整的150,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改,这种搭配有人弄过么

网友:
舵机一个传统舵机一个直线舵机。好像不行吧。。。我有一块双面胶都没撕掉的150主板。有意出掉。联系我408339319

网友A:
传统舵机可以插直线舵机的插口,我试过了,我的02s也是100s的板子,但舵机补偿方向、舵机行程量要自己慢慢搞!

网友:
舵機物理反向 副翼舵機對調插 控裡螺距通道反向 100S改MCPX主版成功飛過    只是沒嘗試過120度舵機佈局與140度佈局差異

网友(2015-09-20):
主要是一台是尾电机,一台是軸傳, 並不可通用,

网友B:
其实坏主板可以尝试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坏主板可以尝试修复的

我看了您的帖子。150主板一般都是烧电调MOS管。。。您是用那种型号的P和N沟道管子呢?能否PM个链接。

网友B:
dmp2035和dmn2041,应该是参数非常好的mos管了,老外改电调很多都是用的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p2035和dmn2041,应该是参数非常好的mos管了,老外改电调很多都是用的这两种

哥们能帮修一修么?亚托的返厂费差不多可以买个新的了,不划算!。。。

网友B:
另外一个帖子说过,mos管换起来很麻烦,主要是拆装电调板,我这个拆的时候伤了铜箔装的时候就只好飞线了,帮你修不能保证能修好,可以试试。站内短信联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统舵机可以插直线舵机的插口,我试过了,我的02s也是100s的板子,但舵机补偿方向、舵机行程量要自己慢慢搞 ...

锁尾的那个舵机咋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帖子说过,mos管换起来很麻烦,主要是拆装电调板,我这个拆的时候伤了铜箔装的时候就只好飞线了, ...

其实不麻烦。用调温老铁,控制好温度轻松取下。用电烙铁取贴片IC都很简单。感谢提供MOS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尾的那个舵机咋弄呢?

双接收机,两个高频头!

网友D:
主要是150是前二後ㄧ舵機配置
有一向陀螺補償是相反的
主板要反過來裝
主要是150是前二後ㄧ舵機配置
有一向陀螺補償是相反的
主板要反過來裝
尾馬達要反裝
主槳反轉
然後抓完震動搞到可以飛後
又會發現HCP生硬的手感實在不配這個機身
用gy280或ar6335加雙電調還省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150是前二後ㄧ舵機配置
有一向陀螺補償是相反的
主板要反過來裝

GY280不行吧,尾巴是舵机啊,怎么转成电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GY280不行吧,尾巴是舵机啊,怎么转成电调?

就像主電調一樣接上信號線
電源共用就可以驅動了
尾舵調整一下曲線把負行程減少
或是設混控
依vbar的控制能力是可以正常飛行的
不過這樣加起來比yt的板子還要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主電調一樣接上信號線
電源共用就可以驅動了
尾舵調整一下曲線把負行程減少

我正好有一只空余的GY280啊。。。朋友你折腾过,还是认为可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好有一只空余的GY280啊。。。朋友你折腾过,还是认为可行而已

我在v120上試過雙無刷可以的就像blade230s一般
不過150我覺得直接換原廠板性能最好
亂搞太貴又飛的不上不下

還是不必折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