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四轴各位都用什么浆啊,尺寸多大的

楼主(2015-08-18):
我的是1552折叠的,有果冻,ld   kv400电机,二轴云台,sj4000,被搞得没脾气了,始终有果冻,换其他浆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A:
你得先确定震动是打哪儿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确定震动是打哪儿来的呀~

14的椐木桨

网友:
把电机换了吧,就没有了,垃圾电机

网友B:
哈哈 正常  自组的肯定没有商品鸡省心           我以前各个换桨  各种换减震球。。。现在好了,今天打算试试APC MR

网友:
朗宇V3508 700KV  12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正常  自组的肯定没有商品鸡省心           我以前各个换桨  各种换减震球。。。现在好了,今天打算试 ...

我前两天也买了1245MR  坑爹的是MR桨不自带转接环。如果和电机轴不能完美同心的话在神的APC也不过如此。还没有我自己平衡好后的碳桨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天也买了1245MR  坑爹的是MR桨不自带转接环。如果和电机轴不能完美同心的话在神的APC也不过如此。 ...

我买的那家送了两种口径铝环,配v3508挺严实合缝的。今晚看看效率高不高。。。。之前用木桨时间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那家送了两种口径铝环,配v3508挺严实合缝的。今晚看看效率高不高。。。。之前用木桨时间短。

哈哈  我也是配的两个铝环。不会是同一家买的吧。可能我的电机轴稍微细了一点。我用之前银燕桨的多余桨套装进去可以很好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也是配的两个铝环。不会是同一家买的吧。可能我的电机轴稍微细了一点。我用之前银燕桨的多余桨套 ...

HobbyCool这家

网友C:
是的  我也是这家买的

网友:
等楼上两位的测试最终结论。

网友:
先从桨排查思路是对的,折叠桨震动大也是正常的,建议先换一套大品牌的碳桨,再对比折叠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我也是这家买的

试了。效率貌似好那么一点点。。。。。震动不见小,明天再试试。。。。。额

网友D:
果冻太多是吗!真的很多喽,那你把他吃掉呀,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你跟我们说也帮不到你呀!桨那么大震动必然大,要不然大家都不坐公交买小车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了。效率貌似好那么一点点。。。。。震动不见小,明天再试试。。。。。额

我的测试也差不多,效率稍微好点。但是明显发现快速下降比之前要稳一点,看来桨型还是有效果的。PS:APC MR的桨型看上去就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冻太多是吗!真的很多喽,那你把他吃掉呀,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你跟我们说也帮不到你呀!桨那么大震动必然 ...

发出来是讨论的,你说了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测试也差不多,效率稍微好点。但是明显发现快速下降比之前要稳一点,看来桨型还是有效果的。PS:APC M ...

我得不太明显,续航估计也就提高2分钟。其他没感觉出来。昨天风大等天好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