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XTR模拟器练习固定冀空间感很差

楼主(2015-08-18):
主要是飞机飞起来以后,画面中就看不到跑道了,也感觉不到高度,降落时找不到方向,各位有同感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模拟器都一样。。飞机角度,距离感,速度感都没得了,还有飞远了屏幕分辨率不够什么的,都得通过仪表数据。。真飞的时候哪来仪表数据看啊。模拟器里翼展5米的飞机,感觉和现实飞1m的差不多。真机降落得挺好,模拟器里要么没到跑到就下来了要么就是到了面前还下不来,感觉飞机经过画面就是一瞬的时间,飞远了又慢的不得了,真实的飞行没这种感觉。。推荐aerofly pro。。只有这个用的感觉好些

网友B:
楼主这个难题我也遇到过,所以我玩凤凰4的时候就把画面设置为始终能看到跑道,后来模拟器练多了,技术也越发熟练了,跑道/着陆区就不是问题了,就按默认设置练习,随便飞。说白了还是没熟悉,多练模拟器就熟悉了,空间感也建立了。降落找不到方位是迟早能解决的事,就算解决得不好又怎样,真飞机降落前的5边航线比航模麻烦多了,其实就是为了定位和安全而设计的。

楼主:
好的,我再多练练,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多练练,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个人觉得模拟器就是熟悉摇杆用的,如果已经养成了习惯了,就可以飞真机了。因为模拟里面的起降和飞机姿态和飞真机还是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