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换动力,欢迎各位都来提建议。。。。

楼主(2015-08-18):
找了三个动力,纠结

1. 大疆E310,简装不带电调(不过,如果买的话,准备直接买带电调那个)
2. T-motor Air Gear 350 (电调用手上的好赢20A)
3. 朗宇X2216 + 1047APC桨(电调用手上的好赢20A)

价钱都差不多,400左右,各位有木有用过的,或周围有人用过的,给下意见吧,或有给下其他更合适配置

我的机架:F450,花牌2200电池,APM2.8

网友A:
大僵动力套把,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僵动力套把,很不错

自己也是偏向大疆,但后期准备换650+大疆E800,这样的话手上动力全是大疆了,又想着弄点其他的试试。。。

网友B:
e305此比310好,单电机来说 推荐305和加上好硬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05此比310好,单电机来说 推荐305和加上好硬20a

谢谢,原来E305比310好,刚才查了查,305点击是升级后的
还有我觉得用大疆的话,是不是电调最好也用大疆的?好赢比大疆305的电调好?这样的话就不用买电调了。。

网友C:
DJI或者TMOTO都可以,主要都自带比较好的桨,APC的真假说不准。而且不是自紧不方便

网友D:
310  3S电池  最大拉力 800克
T-motor Air Gear 350  3S电池 最大拉力  813克
V2216 KV900 3S电池  最大拉力 1050克
套装用标配桨,朗宇的是10寸桨
……数据来自淘宝……

每轴差二百多克,整机差了八九百克……
看你的F450要挂什么了……
是我的话肯定2216,上5000的电池 ,或者4S电池,或者云台 都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或者TMOTO都可以,主要都自带比较好的桨,APC的真假说不准。而且不是自紧不方便

对,我现在用的就是APC,真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倒是很结实,摔了好几次,只是划了几道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0  3S电池  最大拉力 800克
T-motor Air Gear 350  3S电池 最大拉力  813克
V2216 KV900 3S电池  最大 ...

太给力了,就是找这种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怎么看的?我看淘宝上基本都是桨尺寸、电流、力效等的表格,自己算的?

但是我也彻底乱了,因为看前面几个回复基本想买DJ了,这么一对比,又想买朗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给力了,就是找这种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怎么看的?我看淘宝上基本都是桨尺寸、电流、力效等的表格,自己 ...

这不都有嘛,AIR2213KV920 ,12V电压,9545桨,100%油门时,电流10.9,功率130.8,推力(Thrust)813,转速………………

E310都直接写在上面了

V2216kv900用10寸桨推力1050,这还是在11.1V电压下,上两个都是12V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现在用的就是APC,真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倒是很结实,摔了好几次,只是划了几道杠

桨对震动的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都有嘛,AIR2213KV920 ,12V电压,9545桨,100%油门时,电流10.9,功率130.8,推力(Thrust)813 ...

突然发现自己好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对震动的影响很大

对,问下,你用的什么桨,合适的话桨也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问下,你用的什么桨,合适的话桨也换了。。。。

我用过E800和你说的这个TMOTO的。玩航拍桨很重要。飞着玩就无所谓了。所谓正版apc mr也用过。

网友E:
水桶能装多少水永远有最矮的那块木头决定,你四轴的档次永远由它最廉价的部件决定,找找你四轴上最廉价的,我靠,原来是那块不知名厂家生产的锂电池,好吧,我不追求效率了,跟我这四轴最配的还是那放着紫色光芒的朗宇A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桶能装多少水永远有最矮的那块木头决定,你四轴的档次永远由它最廉价的部件决定,找找你四轴上最廉价的, ...

前辈,如果用朗宇X2216,ATG桨,好赢铂金30A电调,花牌2200电池(也可以5200),
短板算哪块?
是不是桨得换换,桨想用大疆的,但都是9寸或12的,还有啥合适的吗?

花牌电池还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如果用朗宇X2216,ATG桨,好赢铂金30A电调,花牌2200电池(也可以5200),
短板算哪块?
是不是 ...

算不上前辈,我觉得你玩多轴就应该选v2216效率和x2216差了一条街!花牌电池不错的,桨的话随意,但是大小要找对,每个型号电机都有他专用的效率最高的桨,以及最适合的载重。说简单点,你随便买了四轴其中一个配件,那你这个四轴的三围基本已经定死了,按这个三围去找配件,应该是最正确的路子,别想着单独某个配件来提高整机性能,效果不会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不上前辈,我觉得你玩多轴就应该选v2216效率和x2216差了一条街!花牌电池不错的,桨的话随意,但是大小 ...

谢谢,现在电机基本就定V2216了,然后从电机找配件,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E305比310好,刚才查了查,305点击是升级后的
还有我觉得用大疆的话,是不是电调最好也用大疆 ...

并不是 305配合好硬20非常好的 305原配电调也换回来方波驱动了 方波驱动你要相信好硬的技术 小负载那一点效率提升还抵不过电调增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 305配合好硬20非常好的 305原配电调也换回来方波驱动了 方波驱动你要相信好硬的技术 小负载那一点 ...

在论坛学到的东西就是多,谢谢了,感觉我的装备越来越专业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0  3S电池  最大拉力 800克
T-motor Air Gear 350  3S电池 最大拉力  813克
V2216 KV900 3S电池  最大 ...

请教下,V2216,配置表写的最大只有11.1v,可以用4s 的14.8v电池? 动力更大,还是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