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遥控配置丢失,谁遇到过!

楼主(2015-08-18):
小机之前一直正常飞,最近屡屡出现不能解锁,解决办法是进调参重新校准遥控,然后每次下来一两天后又反复出现不能解锁,初步判定是遥控设置错乱或丢失,最直接解决办法恐怕是直接换一块CC3D,就想问下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
都什么原因导致配置丢失的,炸鸡或者进入过地铁安检X射线检测仪会是可能原因吗?

楼主:
苦等数小时也门可罗雀呀

网友A:
路过,看门口太冷清,帮顶一哈。最近飞的少,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换一块CC3D解决的话,那就啥都别说了。话说谁不备着点呢,我还有3个CC3D,可以替换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看门口太冷清,帮顶一哈。最近飞的少,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换一块CC3D解决的话,那就啥都别说了 ...

我也有3个CC3D,外加APM,MWC,X6-L各一

网友:
我试过这类情况。
后来发现是插头问题。每次出这个问题都是大力的顶几下就没事了。不知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3D控很容易炸傻,所有参数息息相关,加上非正版和原件更别说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