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180Z 180mm小轴距穿越机 安装流程图 多图杀猫 极端减轻

楼主(2015-08-18):
此机架复刻国外某款,增加可折叠设计
其实还可以更轻。。。。。。
机身部分
外框打印中  打印机是K800 改造了很多部分了

空机 重量 40g 可能不准。。。。。

加上打印的 52g

假组一下看看

发现没有USB孔。。。。。。见到伺候了

电调部分
用了 银燕nano12A 超级迷你 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好,支持oneshot,没有5V供电,准备了aomway200mw,图传上面有5V 输出,可以节省一个DCDC
去掉电机线

电机使用1306  3100kv, 电机线直接焊到电调上面

热缩管直接捆绑,注意电调和机臂要绝缘,上图看看,我是用电机线挡在电调下面的,绝缘了

预览一下

预览两下(图里的迷你分电板被我切成两半来使用,下面会安装有图)

预览三下 碳纤维板 打印件 螺丝 电机 桨

MINI CC3D 减轻
去掉外壳之后,先把 飞控上面 排针的塑料座 用镊子翘掉,然后用烙铁 一根一根把排针焊下来

预览一下

预览两下

图传部分
AOMWAY 200mw 图传  群友说直接把天线的sma座子拆掉,天线直接焊到图传上去么算了,不过不行呢,直接焊天线不能穿过碳板,所以这样搞了,图传上的sma拆掉 ,焊根延长线

预览一下

接受机部分
我使用富斯9 换了 frsky 高频头, 接收机是开源接收机,兼容的 8通PMW 带PPM 输出, 我使用PPM 模式。 然后把排针都剪掉了,

摄像头部分
某宝上的迷你 摄像头指甲盖那么大, 买了针孔的回来,不小心 电压上高了烧掉, 只能用5V 的,然后又买了个 鱼眼的回来,两个镜头调换了观察了一下,鱼眼的视角太光了, 很不合适,选用针孔的

鱼眼镜头

针孔镜头

整体预览
180mm轴距
1306 3100kv
3s1000mha
4寸桨
迷你 CC3D
迷你分电板
aomway 200mw+小蓝天线+馈线延长线
总重量应该在257g 好像。。。。。。。。。

网友:
真小啊 LZ 手工很强啊 帮顶~

网友:
强!也喜欢小鸡鸡!

网友A:
续航怎么样?

网友B:
哥哥手艺好棒啊!我自备肥皂,收我为徒吧…飞机很迷你很精致!

网友:
话说iPad支架好难看啊!

网友:
碉堡了的机架,小巧精致!

网友:
上架马上买一个哈

网友C:
续航时间多少?

网友D:
最后图片是什么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图片是什么架子?

ipad 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怎么样?

续航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手艺好棒啊!我自备肥皂,收我为徒吧…飞机很迷你很精致!

(°_°)…  我喜欢搞机 不是搞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时间多少?

还没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_°)…  我喜欢搞机 不是搞基

还能不能愉快的做机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不能愉快的做机友了?

⊙▂⊙ 呃   收起你的肥皂。。我考虑 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 呃   收起你的肥皂。。我考虑 考虑

网友E:
楼主你续航测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续航测试了没有?

还没有诶 改天空了试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续航测试了没有?

续航 来了
3S 1000mha
飞了 6分钟, 电池还有11.2 V

网友F:
建议加个滑橇,电池下置。什么时候玩腻了出给我吧,萌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加个滑橇,电池下置。什么时候玩腻了出给我吧,萌死了

好像在淘宝上看见过这款机架,你直接搜机架试试。